新手问: GY401和262hb

楼主(2009-09-15):
刚刚装好了机子,飞越的450,再安装电子设备的时候,发现装上gy401和262hb后,把尾舵往左右打,放手后舵机不会回到原位的? 还有如果把延迟调到0,一拨摇杆,就抖舵,调到20左右比较好点,起码没抖舵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往左右打舵后,放手后它也不会回到原位的? 正常不?

控式6exhp,那个混控的设置没有开。

直接插上262hb到接收倒是很正常,打舵后会回位的。

由于是新手,第一次接触平衡仪,所以不明白。

还有飞机在不装大桨下慢速(1/10-1/5)油门转,旋翼头会晃,加到45%左右又不会晃了。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呢。。

谢谢了~

网友A:
潜水太浅了。。。
401锁尾模式,打舵就是不能自己回中的啊。 数字舵机delay要设置为0. 抖舵是其他问题。
大桨夹有胶圈的, 开始两个桨夹不平,会晃,甩开了就不晃。。 你还有副翼呢,副翼不到一定速度也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潜水太浅了。。。
401锁尾模式,打舵就是不能自己回中的啊。 数字舵机delay要设置为0. 抖舵是其他问题。
大桨夹有胶圈的, 开始两个桨夹不平,会晃,甩开了就不晃。。 你还有副翼呢,副翼不到一定速度也晃啊。

谢谢指点了哈~~  我也搜索过gy401,但是没发现类似的问题才发帖的啊。。新手新手~~
这下延迟设0后抖舵该怎么搞哩。。。。

网友:
在锁尾模式下401不断的给尾舵信号,数字尾舵机是会吱吱响的,S9257还更加密的响

网友(2009-10-17):
401+262?????  262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2009-12-01):
锁尾模式 好像一般都不归中,这是正常的 而且没飞起来看这些现象 跟飞起来还两回事!

网友:
锁尾模式就是不归中,如果立即归中就不对了。

网友:
锁尾模式下,打舵之后不会自动回中

普通模式下,自动回中

网友:
262 陪401  是差了点   至少也得420  5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