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2218H4400KV 电机加好赢40A电调应如何设置?

楼主(2009-09-15):
油门通道已经反向,插上电 电调不停的短促的哔哔哔哔哔哔报警.
油门推到最大插电 能通过自检, 然后把油门放到最低 就可以启动了,
电机
运转正常,请问... 怎么会这样
看了好赢的说明书 没有说傲翔的电机应该如何设置进角
谁能帮帮我

网友A:
油门通道设置错误!应该反向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只要设置一次油门行程就OK了 现在可以直接通过自检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设置电调好赢40A的 ?

网友C:
好盈主页有说明书下 载。

网友D:
你好,你用的设备和我的一样,也同样发生此情况,通过多次设置还是嘟嘟的响,搞得我很烦,后请教一维修电子设备高手回复说,炸机后往往是电调里的设置起变化,重设正常,有时候当一台发射设置不行的话,换另一台试试,我用另一台发射重设时,故障消失,操作正常,后用原来那台发射重设时,居然也正常了,真高兴你也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