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 A6 PRO怎么显示电量和关闭按键声音

楼主(2009-09-15):
请教UN A6 PRO能否显示
电池
容量和实时冲进去的电量
,还有就是怎么关闭按键声音,谢谢!!!

网友A:
uNa6很强大啊

网友B(2010-06-27):
我想知道怎么开按键声音,呵呵

网友C:
在模式1,连续恩enter键6次!然后可以看到那个1的下面有个小点,摁上下键选择有声或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