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B6充电器坏了/

楼主(2009-09-15):
B6充电器用了半年了。今天不知为什么通电。充电器就在嘀嘀叫。大约10秒左右就不叫了。显示INPUT VOL ERR 是不是完蛋了啊。。帮帮我啊!

网友:
“input vol err”——输入电压有误。
是不是电源坏了呀,充电器保护了。

楼主:
明白。谢谢LS的指点。

网友A:
我刚刚买了B6充电器,但没买12V5A电源适配器,已经寄到我这里英国了,想买时不可能了,我只好在英国这里找,但这里只有12V1A 或12V2A的,今天买了一个冲电器,跟了电源适配器,数据是:PRL:220-240V~50/60Hz 13W           SEC:12V___500mA  6VA     各位大虾 帮忙看看 行不行????可以用吗?

网友:
回楼上的不可以,电流太小了...  才0.5A,,。, 小的可怜...  不信你插上B6虽然坏不了,但他肯定报警,电流不够,要想充满能累死人....   如果实在买不到 就去弄个12V的蓄电池 想电瓶车上的就用20A的 ,只要是是12V的都可以, 比那个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买了B6充电器,但没买12V5A电源适配器,已经寄到我这里英国了,想买时不可能了,我只好在英国这里找,但这里只有12V1A 或12V2A的,今天买了一个冲电器,跟了电源适配器,数据是:PRL:220-240V~50/60Hz 13W     ...

电压*电流=功率

12V*5A=60W
B6的额定功率是50W

也就是说,只要输入功率能达到50W以上,就可以做为B6的INPUT了。

网友:
充电器应该没问题的 显示INPUT VOL ERR 是输入电压有问题的意思,是不是电压底了

引用 楼主:
B6充电器用了半年了。今天不知为什么通电。充电器就在嘀嘀叫。大约10秒左右就不叫了。显示INPUT VOL ERR 是不是完蛋了啊。。帮帮我啊!

充电器应该没问题的 显示INPUT VOL ERR 是输入电压有问题的意思,是不是电压底了

网友:
显示INPUT VOL ERR 是输入电压有问题的意思

网友:
用汽车蓄电池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谁想知道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