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成都配台搞设计用的电脑,商家报价

楼主(2009-09-15):
这是商家给我的配置单:

        名称        质保
CPU        Amx3 240   45 nm        3年
主板        技嘉720        3年
内存        金士顿 2G DDR800        3年
硬盘        ST SATA  320G        3年
显卡        七彩虹9800GT        1年
光驱        DVD光驱        1年
显示器        方正原装19LCD        1年
机箱电源        普通机箱+多核电源        3年(电源)
键鼠        防水套装        1年
网卡        无线局域网卡        1年
总价               3950/台
哪位哥们懂电脑,请帮我参谋参谋,非常感谢

网友:
最起码要DVD刻嘛。差不了几十块钱。

网友:
这套下来应该在3500~3600比较合适(这个价位的我觉得适合做文字处理型办公用机)
CPU   Amx3 240   240的这个型号的CPU 应该是X2
如果搞设计我觉得 这个配置有点吃紧 你可能渲染一下都吃力。运行设计软件问题不过后面不好说
我觉得做设计 应该用Intel好点.电脑显示器和键盘不能省,因为这几个东西是你接触电脑的东西省那几百快就是对不起自己(个人看法)机箱里面的东西又不成天去摸。方正的LCD显示器说真的我还没见过.配机器尽量选一线产品 因为一线产品价格方面更透明而且质量会更有保证。JS 会经常拿一些你听都没听的牌子忽悠你。
我的意见
CPU   : Q8200
主板  :华硕 P5Q
内存  :金士顿 DDR2 1066 2G*2
显卡  :影驰 GTS250 1GB黑将版
硬盘  : 希捷 500G SATAII 32M
显示器:三星 T190
键鼠套装 :微软的 800套 150元左右
刻录机:200左右的一线 设计再用DVD 会被人笑的...
音响  :200多的漫步者 轻骑兵 就成
机箱电源:航嘉的400W 就成
机箱  :200+的一线大点最好
如果还有闲钱升级的话1、换套CPU 和显卡散热300元2、提升显卡400元3、换1T 硬盘200元。
这套配置花费会在5800~6000元 这个配置3年内肯定够你用了别看多了2K 节省下来的时间价值肯定大于这个数字。配电脑第一要素够用、实用。

网友:
基本赞同。
其实做设计应该组工作站。
首选的板子是华硕,显卡自然是丽台。不过综合考虑性价比,楼上推荐的还不错,影驰这款是VGA+DVI的双输出,作图和做视频都没问题的。

网友:
搞设计也分很多种,不知道搞什么设计。。。

网友:
楼主上中关村在线可以查到价格,www.zol.com,基本按上面的价格买到就可以了

网友(2009-10-29):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和色彩有关的设计,你上面的预算不够买半个颜色稍准的液晶显示器,二手的珑管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是3d的话,intel的U和高性能的显卡会超支。
做冰河世纪的是设计,做名片的也是设计,看你是什么用途,就有什么偏好。
非要用液晶好象dell有19寸的ips屏的产品,16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