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固朗版块小邱对温飘的理解,特别分享下我自己的理解。

楼主(2009-09-15):
有人问什么是温飘

固朗版块小邱--“温漂通常在感度不足,延时不够以及机械工作不顺畅等情况下出现。体现:飞机的尾巴在不打舵的情况下,朝某一个方向缓慢的偏移。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尝试性的调整,先增加感度,当出现追尾的时候,增加延时量,如果延时加到最大了还追尾,那就降低感度。(感度尽量大一点,适当加以延时的配合,都能有效的消除温漂)一般模拟舵机的感度是30~40  ,延时是75~100 不等。数码舵机就不要调整延时了,打开DS 的开关。直接调整感度就好咯。
记得每次调整完以后断电一次再飞。”

小邱说的这个应该是狭义上的体现。然而,我个人理解其实广意上的温飘应该指的是:器件受温度的影响,其参数变化。随着温度的改变,半导体器件载流子的活跃程度也将改变.这将引起它的参数的变化。如三极管的基极反向饱和电流,电流放大系数,发射极结电压等,都将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缓慢的,称之为温度飘移,简称温飘。别说在航模的陀螺仪身上能体现,就算在其他用电设备上也经常体现,比如说几年前我们使用的纯平显示器,由于显示器启动之后,显像管及内部电路需要有个预热过程,反映到显示画面上,就会有轻微的水平或垂直方向的图像位移。温飘现象的产生和内部电路元件的热稳定性关系密切。

网友:
呵呵!一个是大众化的解决方法!一个是很专业的解释!!都挺好!!LZ

网友:
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网友(2009-10-22):
顶,理解了一种通俗的温飘

网友:
解释得很好

网友:
买陀螺的时候注意找个没温飘的,有温飘,那还叫合格产品啊???,何必这么累啊,

网友A:
GY520就不会有温飘,因为不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520就不会有温飘,因为不用三极管

Are you sure?确定????

打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