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风神滑翔机翅膀怎么加固最合理。

楼主(2009-09-15):
上了风神打算飞FPV但是感觉翅膀很弱打算加固但是 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现在手里有2MM,3MM碳棒,和一些碳片,,翅膀翼展是 1.55米的两边都有上反角怎么加固合理啊!起飞重量是 1100G。因为没玩过滑翔机所以真心请教,希望知道的给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
用8号铁丝。

楼主:
铁丝太沉了吧 。。。

网友:
用5mm空心碳千管加固主翼重心位置即可,长度可以是主翼的2/3或除去上翻角的平面长度均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我 手里没有5MM的用2根3MM的 实心加固怎么样。。。还有 上反角怎么处理下防止倾斜擦地啊

网友:
两根3mm可能重点也缺乏钢性,注意别暴力跟斗和急起落应该可以的,否则做广播操.上反角靠翼尖处沾块小的EPP,可以防擦与撞.

网友:
换翼龙机翼  哈哈

网友:
在哪买的风神空机啊?

网友:
关注嘴嘴的FPV

网友:
这机机怎么看上去很别扭啊!楼主尽快上视频看看!

网友:
纤维胶带我在火鸟上用过,对于这种较薄的机翼用处不大,对翼龙的厚机翼效果好
印象中风神是插接机翼,推荐用碳管加强,直径大些为好,3mm细点了
再不行的话只好尽量减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