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涵道机使用什么材料做蒙皮?

楼主(2009-09-15):
自制涵道机使用什么材料做蒙皮?这是之前看高手制作a380的图片:

网友:
蒙皮当然越轻强度越高啦!

这个机体是泡沫的,机翼是KT折地!

网友:
你好楼主,我是新手,请问泡沫如何打磨?还有泡沫的选择有要求吗?我感觉泡沫已模就会掉很多,感觉一块一块的掉,都是小球球那种,如果打磨的向你的飞机这样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