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和A123

楼主(2009-09-15):
在网上也看了半年多,也有不少模友成功使用A123飞600.
不论怎样,使用A123,一组电池的价格是低点的,自己也买了12颗电池拼凑,焊接成12S2P电池组,在不改变原机电机和电调的情况下试用。
A123电池单体容量2200mAh,电池组好后,重量910克。充满电后静置半小时,电压20.5V
通过几次飞行,结论如下:1,在悬停模式下,飞航线,能飞12分钟左右(电池单片电压3伏,飞机推尽油门也飞不起了),电池温暖。2,3D模式下,能飞6分钟,能翻,不暴力,在翻的过程中,能听到力量不足,翻过来后一小会电机才恢复转速。钟摆、连续翻滚、自旋翻之类的是不能做的,只能翻和倒飞航线。飞到电池无力降下,电池温暖。3,使用12颗电池,机头重心稍微向前,用控的副微调稍调整就好。
手头有电、油600各一台,各有优缺。
油、电对比的一些想法:1,如果电600使用10S2P。重心是刚刚好的。但电压可能不足,下次组合一下试试。2,如果是在练习航线阶段,用A123实惠,并且飞行时间长。3,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如果练习3D,飞油600是比较实在,不需长时间等待充电时间,到外场,能量补给快,加满油立即可以下一次飞行。4,如果锂电池便宜、耐用,我个人还是喜欢飞电的,暴力、干净.

电池

电池

安装很方便

安装很方便

电池不干涉头罩安装

电池不干涉头罩安装

我的油、电兄弟两

我的油、电兄弟两

网友:
这是12S 1P

网友A:
是6s2p才对!要爽飞电调和电机不能省的,最好用凤凰85a+蝎子4025或4035!

网友:
6s2p a123电压本来就比lipo 低不少,加上a123大负载下压降很厉害
LZ用原配动力飞似乎是很不合适的
要压榨出a123的动力,减速比需要降下来

网友:
电机齿轮在14s时电机是560kv的用18t,要暴力用20t!

网友:
20T是黄道,但是要注意电机齿与大齿的间隙,15S下电机的瞬间扭力会很大,对YT的大齿是个考验。

网友:
都是粗鲁的错!

网友:
600用电还是不成熟!

主要是电池价格问题,还有充电问题!
用油的省心,不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6s2p才对!要爽飞电调和电机不能省的,最好用凤凰85a+蝎子4025或4035!

对对。。。
如果不换原装动力,那只可以飞8S 2P。

网友:
8S2P

网友:
哪里有买A123,单价多少?似乎比LIPO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