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车床车端面时什么结构锁定大托板不后移的。

楼主(2009-09-15):
大家的车床车端面时什么结构锁定大托板(溜板箱)不后移的。如有图文说明更好,想买车床。在此谢过。

楼主:
哪位前辈路过时还请多多指点

楼主:
 等好心人出现

网友:
车端面,要把大拖板锁死,用小拖板进刀。

网友:
大拖板锁死
我有用两种方法
一是用开合罗母
一是用大拖板上的紧固罗栓和导轨锁死

网友:
1,大拖板上有锁定机构,你床买回来就知道了.2,要是车小端面的话,直接扶住手轮不让它动就可以了

网友:
0618也有锁紧螺丝

网友:
对了,我的D210也有这种现象,D210的锁紧螺丝在哪儿呢?有谁知道啊

网友:
不用锁也不会动的,只要刀具磨得不是特别钝,切削起来向外的力不是很大的。

网友A:
开和螺母就足够了

楼主:
哦,原来小车床每次要锁住啊,多谢各位老大,但是这样又多了道工序。很多小床看图片看不到有什么东西锁的。

楼主:
这种小床能不能做成自动锁紧的,免得每次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和螺母就足够了

这开动机床会动的吧。要不每次得拆下传动齿轮才行

楼主:
很久以前我开过大的工业车床,现在想起来那些大车床是不是靠自重固定的。有谁知道不

网友:
各不相同,还是因事论事的好。

网友:
我都是 直接用手扶住 手轮固定大托板 小床 没什么大工程要做,一般用用 手扶下也就够了。:loveliness:

(大托板 上固定了一个 数显卡尺直接读取行进距离, 所以我基本不用小托盘进给)

网友:
我是把挂轮取消,用开合螺母锁定。

网友:
我喜欢用手压在手轮上  小切削一般也不会跑

网友B:
还真没在意这个问题.我的小床大托上有一个螺丝和滑块想来是固定大托的吧.我把它卸下来放到一边去了.

网友C:
大托有锁的

网友D:
哦。如果用手扶住,这样太不可靠了吧。万一动了,有些小误差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些贵重点的工件,加工出来后发现端面不平了,再加上加工余量也没了,那就惨了。还真不喜欢每次车端面还得去锁下螺丝

网友E:
可以包尾座的螺丝紧死,把大托板和尾座之间放一个东西夹着,这样大拖板就不会跑了,不要把夹着的东西拿了就好了,要用在放进去,而且尺寸不会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