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型号的直升机,主轴::是可以“通天”的!??

楼主(2009-09-15):
问问大家:::帮忙看看:::

有没有哪个型号的直升机::的旋头::的主轴::是可以“通天”的!??

只有这样的旋头,,才比较容易改装成::共轴大双桨结构!

下面图中的旋头,,就属于:通不了天的!!!

这个就通不了天!!

这个就通不了天!!

网友:
不是walkera就是ESKY的

网友:
你要通天。可以找SJM的,基本通天

楼主:
Ka 99999  不行的,,我看了 TAOBAO 上 SJM 的旋头照片...

副翼横杆,,和主翼的横轴,,都阻挡了::'通天'!!!__没法通天啊!!

你要看楼顶的图,,那个螺丝刀,能通到旋头顶顶上面才OK

网友:
不知道,但支持楼主,希望楼主在大双桨领域闯出一片天地。

网友:
应该是ESKY的,它和我的023区别不大。

网友:
副翼在大桨下放才有可能主轴“通天”

ESKY的都不可能吧。

网友:
023的主旋

网友:
为什么非要通天呢?就算是通天的,主轴也不够长,楼主打算自己做主轴?发个另一种形式的共轴JJ给楼主看看

楼主:
 谢谢,,10 楼的这个东西,我们正在做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898

请看,我发的进度报告啊!!!___自己做主轴不是太难的,,有完全现成的空心钢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