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铝板和环氧板性能

楼主(2009-09-15):
请问6061铝板和环氧树脂板,在相同厚度下,那个密度大?那个比强度大?谢谢。机械性能哪个好?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6061铝板好

网友C:
6061铝合金的密度在2.7左右,玻璃钢的密度一般在1.4-2.1之间,与纤维材料和树脂配方有关。强度和机械性能的问题就太笼统了,强度有抗拉、抗压、抗剪、抗扭曲等,机械性能就更复杂了,看你要干什么用,有些东西是不可比的,有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