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跳舵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09-09-15):
请问空中飞机跳舵是什么设备引起,而且快落地的时候还失控了(没反应过来是失控还是跳舵)

网友A:
没失控的话,估计是舵机电位器或者控的电位器出问题了

网友B:
跳舵百分之九十是接收引起的。 百分之十是环境干扰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C:
如果怀疑是电位器问题,可用WD-40搞定,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它

网友D:
原因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