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800锁尾真的很稳!

楼主(2009-09-15):
以前的是ESKY 0704B+ESKY 舵机,现在升级到KDS 800+MD922。。。悬停时尾巴的角度基本不变,比以前的好多了,花费不多而效果不错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以后3D如何,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KDS800不好,非GY401不买

网友:
我也在用 今天刚飞{飞机} 没什么感觉 但是别人推荐就用了  应该不错

网友:
晕。主要看3D模式下锁不锁得了了尾啊

普通要是锁尾不稳那还搞什么呀

网友:
樓上別說得那麼大聲.

二百左右的陀螺那有幾個可見人的,
kds800 算是同級性能最好的一個了
要是用過0704 a 等垃圾你就知道..哈哈

网友:
我还在用0704陀螺了

锁尾我其实没资格多说什么,但看了不少知识应该懂点的。嘿嘿

网友A:
看高速倒退航线能不能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高速倒退航线能不能扛了

同意,一看就知道是专业人士的回贴

网友:
HG830很不错,锁尾很稳的说!新手仅能悬停正飞航线,其他的动作没法评价了。唯一**就是每次落地后得记得切回非锁尾模式,否则往一个方向跑。起飞前再切回锁尾模式。对得起它的价格

网友B:
翻下3D,
就知道KDS800的笑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下3D,
就知道KDS800的笑话了...
那为什么人家就能3D呀?难道有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9211&extra=page%3D2
都说了开宝时捷跑车的不一定就能赛得过开捷达的!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人家就能3D呀?难道有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9211&extra=page%3D2
都说了开宝时捷跑车的不一定就能赛得过开捷达的!信吗?

哈哈,我也是看了这段视频才决定买KDS800的。。。所以说,工具的好坏不重要,关键是看怎么用,和什么人用咯。。。

网友:
我用KDS800玩横滚,没什么问题。

网友:
0704B  我的 小毛病不断,但是只要飞起来,滚两下还行,我也就会滚两下,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D:
我看锁尾比401强,就是不抗摔。我炸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锁尾比401强,就是不抗摔。我炸坏一个

估计是感应器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锁尾比401强,就是不抗摔。我炸坏一个

网友:
呵呵

你拆开看一下KDS800的内部你就知道好不好了,EN-03传感器,MEGA88,焊接工艺比较差

网友:
不太懂 不过我有2个工作正常哈

网友:
我手头这个工作也很稳定,虽然有些许的温漂

网友(2009-10-19):
我也刚刚用KDS800,请问有温飘是正常吗?我怎么调都没用哦!用401 就不会温飘了吗???

网友:
401 也会温飘

网友:
最近总是这样,总结一下:先是有人站出来拍KDS800,然后立刻有人站出来顶HG830 搞的太明显了啊!!

网友:
KDS 800, 401 我都有, 明显觉得KDS 800 不如401 ,而设置方法,却是一样的,感觉 KDS 800 就是照着401 做的。 但明显 质量和性能不如401

网友:
我用KDS800飞3D,什么高速倒退航线,刷锅,彩虹、翻滚等小意思。给KDS800配个好锁尾舵机吧,买401就配9257,为什么不给KDS800也配9257呢? 人家视频里面飞的动作就是KDS800飞的,很好的陀螺。别再舵机上亏了KDS800

网友:
我用401 也会温飘

网友E:
那其实KDS800配个9257或DS520的话,还会不会出现慢慢往一边飘得情况的尼?这是我最想知道的,我有两个GP750,这两个不用说了,我还有一个国产GY48V,但这个陀螺就难搞,配抵挡舵机悬停没事,如果配DS520它会在中途死舵,害的我炸机,尾巴老是忘一边慢走,不知道KDS800配9527或DS520会不会也是慢慢跑一边的,如果没这现象的话,我都会搞个KDS800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其实KDS800配个9257或DS520的话,还会不会出现慢慢往一边飘得情况的尼?这是我最想知道的,我有两个GP750,这两个不用说了,我还有一个国产GY48V,但这个陀螺就难搞,配抵挡舵机悬停没事,如果配DS520它会在中途死 ...

慢飘,是陀螺仪精度的问题,跟尾舵机无关。正是陀螺仪精度较差,指挥着尾舵机慢慢地飘向一边;尾舵机只是忠实地执行着陀螺仪的命令,它是无辜的。因此,无论S9257,还是D261HB,或者其他任何高档锁尾舵机,都会飘。问题在陀螺仪,而不在舵机。

不过,一般通过Sub Trim可以抑制慢飘,使其控制在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之内。这样,在悬停时,或航线时,一般15-30秒偏30度以下,就可以接受了。

我在调了三个陀螺、两个锁尾舵机之后,算是看透了,慢飘就慢飘吧,1秒1度之内的飘移,30秒修正一次舵,没啥大不了的。打打舵又累不到哪里。

有一点仍然在研究:如果我忽略上述慢飘问题,200元低档陀螺与700元的GY401,在瞬间响应上是否有较大的差别?就是说,普通模式下瞬间增减油门,或在3D模式下瞬间增减螺距,低档陀螺与高档陀螺究竟会有什么区别?这点还没弄清楚。初步印象是没有什么区别。用KDS800练横滚也觉得挺好,其他的3D动作还没好好对比试验。当我有两架450时,一定要好好试验一下,KDS800+D261HB与GY401+S9257在3D上区别何在。

网友:
楼上的师兄说得很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