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的类型

楼主(2009-09-15):
潜水有一段时间了,想问下,什么遥控是固定翼用的?什么遥控是直机用的?好像有RC什么的,有知道的朋友能给我说下么?

网友A:
固定翼就是机翼是固定的 像战斗机 客机都是的 直机 就是直升机

网友B:
固定翼的控基本是两个十字盘四个通道是独自比例的,多出来的通道也是单比例的,可以设置多种固定翼的混控功能的。直机用的控式可以对整个可以整个十字盘(直机上的十字盘)进行混空的,学名称为CCPM,好像是油门螺距副翼升降同时混控彼此补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