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新机,甩尾严重

楼主(2009-09-15):
450pro新机,刚刚装完调试好,今天试飞发现推油门时飞机急速向右甩尾(机头向左)。
FUTABA T10CHG,感度调整为50%,中立点应该没有问题,GP750设置均按说明书要求设置,但一直亮红灯(未锁定状态)。
请问各位大大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GP750设置均按说明书要求设置”---说明书里说FUTABA的控感度要设在25%--30%
另外,非锁尾状态你的现象是正常的。在控里设成锁尾状态,GP750亮了绿灯再试试

网友B:
是不是,,,,设置好之后要断开电源在接电(陀螺设置好之后)。这是必须的把。。俺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断电源他不记忆之前的设置的。。

楼主:
明天再看看中立点和感度吧
我明天调调感度试试,今天电池都没有电了,背哦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需要反转一下舵机方向,我的是super combo的,陀螺仪就要用反转模式

网友D:
红灯是 非锁尾 你把控的 陀螺仪感度通道 反向就可以绿灯啦

网友E:
我记得好象是把感度设成负的就是锁尾状态,就会亮绿灯。LZ试试?

网友F:
LZ的头像有点像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