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有固定翼、电直用之分吗?

楼主(2009-09-15):
新手想问一下:无刷电调有固定翼、电直用之分吗?在淘宝上想买电直用的无刷电调,结果有的卖家说是固定翼用的,电直不能用。有的卖家又说是通用的,不分固定翼、电直。被搞晕了。不知该听谁的了。

网友A:
是有分的

网友B:
有些电调有定速功能,用在直升机上比较好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对.实际使用中是有区别的,楼主不要轻信有的卖家的忽悠
1:一般来说好盈电调比较好,不管对外转还是内转马达,使用中线性都比较好,用于直升机很适合,缺点是价格比较贵
2:新西达电调(简称XXD)山寨的比较多,用于固定翼是可以的,用于直升机,往往线性不好,特别是对内转无刷马达,可以说就没线性,最大的有点是便宜
3:其他牌子的电调楼主可以搜一下老的帖子,有很多的介绍的

网友D:
好盈最多算中档吧?我拆过好盈白金HV 70A 的,居然是P和N沟道结合驱动,太不专业,所以那么多人用了就gepi!

网友E:
固定翼用XXD还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刚入手了飞越的250,要配电机、电调。低价的飞机不想配太贵的电机、电调。XXD的电调价格比较好,结果是有的卖家说能用,有的又说不能用。还有的说带柔和启动的就是用于电直的。看到有二款 XXD的25A(好盈程序)、XXD的20A都带柔和启动。很想买来试试,但又怕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