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乖乖!控的辐射好大!

楼主(2009-09-15):
打开控,想测下工作电流,结果一开机,还没连上电表,电表的数字就乱跳了,来到电压挡,更离谱,量一节五号
电池
,表上显示12多伏!是控的辐射大还是我的电表太差?不过控的辐射肯定不小!

网友A:
2.4G的是不是好点啊

网友B:
是很大哦,比手机估计要大得多哦,我有次调机的时候,放在电脑边上调,那音箱轰隆隆的响个不得。

网友C:
估计是电表原因

网友D:
那肯定了大了,你想要把信号发那么远,功率不大,能有效果么? 比手机要大的多了。。

网友E:
本来想打个顺风车卖卖2.4G,不敢了

网友E:
呵呵
上次版主关我禁闭了

网友F:
2.4G的辐射大

网友G:
原来这样啊!我有一次用电表测电机电流,和控离的很近,表的数字也乱跳!我还以为表坏了呢!

网友H:
2.4g的功能不大啊,应该是你的表不行吧~

网友I:
是电磁幅射引起的。
如果把天线抽出和缩进,你可试试,效果会不一样的。呵呵呵~~~~~

网友J:
一般控的功率是不大于750MW。
被干扰说明表不行。优利德的还好,没这现象。测工作电流时把天线拔出来。

网友K:
是比较大。

网友L:
测控的时候,不能用数字表的,得用指针表来测,
电磁波会干扰数字表.

网友M:
要用指针表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