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入门6ex和dx6i选哪个,或者有其他推荐的,说说理由,谢谢

楼主(2009-09-15):
再问入门6ex和dx6i选哪个,或者有其他推荐的,说说理由,谢谢

小弟新入了个6通套机发现原配的控比较烂,准备选个入门控,请用过的朋友说说感受

楼主:
沙发自己抢了

网友:
如果不考虑外表,从功能角度,两者之中应该选dx6i。如果再加几百大洋,弄个JR DSX7,无论外表还是功能,都可以用好多年不用换控。

网友:
6EX说真的我个人不是很看好,听说很多人用了都有过失控的记录,而且我个人觉得福特吧做控并不是那么好,他的舵机真的很好,没话说, 如果够钱入DX6I,那还不如买SPEKTRUM 的DX7,或JR的DSX7 DSM2制式的,DSM J制式的就不推荐了, 这个控基本就可以一步到位了,而且控的品质没的说 你以后玩600 700什么油机都够了,世界冠军用的控 ,还有什么不好的...

楼主:
对DX6I有点感觉

网友:
建议入手6EX吧,入门控,这个正好,中档,飞油机都没问题。出了问题也好维修,如果用DX6,坏了得送国外去修!

网友:
不建议6EX,垃圾控。

网友:
楼主看一下两个控的显示屏,两个时代的东西
如果是飞直升机,曲线调整很重要,dx6i是首选

网友A:
我用6EX配146IP摔了架飞机,失控

我用扫频仪测试过。全拉天线时,只要天线不是竖立,两百米外就没信号,竖立起来只有1/4格信号。后悔死先后买了两台!

楼主:
已入DX6I,感觉良好!请祖国人民放心!

网友(2009-12-24):
我有两个6E一个DX6I,,,仲有个9X,4VF,,车控就不说了

网友:
楼上的控不少~~~~~~~~

网友:
选dx6i 接收机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扫频仪测试过。全拉天线时,只要天线不是竖立,两百米外就没信号,竖立起来只有1/4格信号。后悔死先后买了两台!

要飞这么远就不该用146ip
听你说的的测试方法想必经常不全拉天线就开控吧,这样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几年前就和这里的小朋友说了,开控之前一定要全拉开天线,可惜小朋友们都不以为然。

网友:
6ex失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