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副翼和升降舵 方向舵的 舵角 如何设置合理

楼主(2009-09-15):
1.7KG吧 水机 +陆地 不知道 副翼等角如何调 高手请解答一下 还有就是我的电调是垃圾的60A 现在油门 到40%后才转 如何调成 全程的 谢谢 我的控也是普通的4C

网友A:
电动40级?我只飞起过翼龙xD 不过40级是很大的JJ了最好用好点的空 安全

网友B:
不明白你说什么东西如何调。舵面动作角度一般30度足够了。太大的话会气流分离反而不好了。
油门问题很可能是你选择了固定的油门行程模式。还是用自动检测油门行程的模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