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冲遥控器里面的8个NI-MH1.2V的电池呢?要怎么接线呢?

楼主(2009-09-15):
要怎么冲遥控器里面的8个NI-MH1.2V的电池呢?要怎么接线呢?怎么上不了图???郁闷!!!显示无效的图片文件,我要怎么办啊??

楼主:
怎么又行了????

网友:
第一副图对着呢,就是那样充
另外这个论坛就是这样子,虽然提示不正确的格式不要管他就ok了

网友:
充法正确!

网友:
我也是这么充  但是每次充完之后 电池好烫啊  我都不敢接着充了

网友:
山寨B6虽然充锂电精度低,比较烂。
但充镍氢电池却最合适,一次可以充很多节,不过要加温度传感器,防止过充的必要装备。

网友:
我试过另一种方法,并联充!
由于我的电池相机也用,感觉并联“平衡”些
用旧遥控器电池盒改成8P而不是8S连接,再接充电器,5A充16Ah,很慢,连接也不方便。
还是这样串充最好,省时间

网友:
关注...我也有一台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以冲,但是没有你们说的电池很烫,充电的电流不能超过0.5A,如果超过的话,充电一会儿就会显示电源错误,冲不了。我要说明一下,我不是用12V5A的电源线,因为还没买到,暂时就用 12V___500mA    6VA 这种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普通5号电池,平常充电电流不宜大于 0.2C

最好买个使用脉冲充电的充电器,可以1C-4C充

网友:
这样充不平衡,电池寿命有影响,充三洋的电池就会心痛了,买2个又品威618充电器吧。

网友:
不平衡, 镍氢/镍镉的充满判断不像锂电只用判电压这么简单, 串充并充都不可取, 只能小电流(0.1c)计时充, 控的原装充就是

话又说回来, 这又不是原装的捆在一起的电池, 抠出来上独立充不就好了

楼主:
楼上说的不无道理,我就是贪方便还有顺便学习一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