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到此地求助于如何插EP 200 V2 的主轴

楼主(2009-09-15):
问题很简单!飞行时,震动非常大,

于是用了排除法,装上旋翼头时(加平衡翼),震动相当于飞行时的一半,于是,插去平衡翼,震动变为飞行时四分之一左右啦

横轴新换的,应该不会弯了,就换了横轴螺丝,情况没有改善,那么剩下的应该是主轴了吧????

有没有错啊???????????但主轴拆不到啊,

如果不是主轴的问题,还会是什么?请大家帮帮忙,对了,横轴螺丝中,有3个圈圈的,其中一个最细的我拿了下来,这样才能锁得到大桨夹,不知道问题会不会出现这这里,希大家帮忙

网友:
楼主天书阿,看不懂。

网友:
拆掉旋翼头,推油门,注意看主轴旋转的时候有没开花

网友:
帮顶,EP200的主轴不是大炸的话,不容易弯,。拆主轴纯属机械结构,多看多想,肯定能拆下来。

 顺便BS一下LZ,收到货不确ren,潜水之。。。。。

楼主:
每天特意在

学习中抽那么一点点时间,就连上Q也没有怎样上,刚刚才上了一分钟,就落了,因为上Q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