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10A的有组织有预谋的策划了一起恐怖袭击导致2米FPV离我而去~~~~~~

楼主(2009-09-16):
9月15日中午2点久违的晴天.
第一组目视调整飞机的时候飞机在大约刚爬到100米高度飞机突然姿态异常,感觉就和鸡头灌了铅式的拼了命的自己往地下扎.我与飞机斗争了30秒高度由100米掉到离地大约15米.最后时刻切无平衡仪驾驶安全降落了.下来检查电线连接正常,平衡仪与飞机结合紧密.,然后插拔电源对平衡仪做了归零校正.此时平衡仪工作正常.(这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当时就应该停飞的. )

第二组电池,用了大约用了300毫安的电量在附近转悠测试平衡仪没有问题后开始爬升,一次爬升到距离地面1000米,今天能见度很好,地面轻微薄雾.在雾顶上留下了我FPV的最后一组照片后顺利降落了.

第二组电池飞行很顺利.准备用第三组电池冲击1500米(悲剧正式上演了),开始在150米高度巡航了2分钟.开始爬升.很快的到达900米,这时候平衡仪突然又开始犯病,飞机突然急速螺旋下坠.我迅速切换无平衡仪努力改出在掉到大约600米高度的时候我控制住了飞机.很快整个过程5秒左右(危机关头时间把握不一定很准).稳定住飞机不到5秒的时间飞机又突然开始下坠.貌似是我的行为激怒了FY10A在无平衡驾驶模式垂直向下副翼,升降失效(垂尾不详,因为我很少用,也没有注意)不得不承认,FY10A锁的很稳,飞机下坠是垂直的,完全没有螺旋的.在下坠期间我切换自动驾驶,OSD显示,推油门等动作都可以.但是所有的操作没有能挽救回2米电滑 .20秒后我的印象中只有一片刚翻过的田梗,天线方向120,速度98.距离1XXX.

录象的MP4在快递的路上(买了好久才买到.)应该明天到. 可是我的飞机就这么去了.我们3个人在附近2KM的距离找了4个小时几乎走遍了所有刚耕过的田地.还是没有找到不到10个起落的灰机就这么去了.留在我这里的只有几张和她的合影~~~

FY10A 1050元的高档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问候你!
损失:3天人工,2米电滑,电机,CAM10*6折叠桨,40A好淫,4个DS410舵机,149DP,OSD+自驾,FY10A,米国1W发射,AKE 2200 ,亚托800,魔术贴胶带纸若干.

上几张最后的照片和飞机的设备照(视频发射装在翅膀的末端平衡仪用大型魔术贴和149对置在鸡头距离30CM+,OSD和动力独立供电).

第一次飞,西安连阴雨快一个月,大雾,能见度大约300米的样子.完全仪表飞行,最后在雾里体验了一把10CM都不到的能见度飞行.

最后一次飞行1一个月内第一次放晴.美丽的雾端冒出了山尖.还没有真正穿云,还没有突破10KM

干净整洁的线头.完美的布局,耗费了我3天的时间.

网友:
我的FY-10A也试过抖陀

但我的运气好一些,一起飞就出事。有一只舵机不受控,撞地,好在是刚起飞,捡回了其它设备。

网友:
遇到电子干扰机了???!~!~

网友:
可惜了!飞机本身可能是所有fpv里面最不值钱的了!可惜飞机上这套机载设备了!损失超过7000多元吧?
如果osd有实时坐标显示在寻找残骸的过程中会省事省力很多!

网友:
 表示慰问...
149DP啊~我每次都把我的149DP包的严严实实~擦伤我都心疼...

网友:
如果现场还有一架FPV就好。。利用空中搜。。。
相信越复杂的东西。就越容易出错。。。
这种飞机我也有。自身平衡力很强。根本上不用加什么帮助控制。
用这种飞机。我反而觉得。电量加大,还有装一个OSD可以认路回航就得了。

网友:
受干扰了 个人感觉 单片机的东西很难说 呵呵 同情啊 。。。。

网友:
曾经FPV飞丢的人前来慰问

网友:
遥控超距离限制,尤其是垂直高度很高时,信号有过顶衰减。OSD+FY10A,对于PPM的接收机更明显,PCM的稍微好一点

楼主:
有使用功放.发射功率5W.切换视频,自动驾驶,油门,均正常.地面目视飞行的时候也出过一样的问题.排除149失控的可能.

网友:
不知道谁会捡到!

网友A:
表示严重慰问和严重关注,希望能尽快分析出问题所在,你的500mw发射机还在吧,是否能尽快组装一架FPV机出来搜索啊?

网友:
我重新帮你分析一下,可能是受到了同频干扰, 在1000米外,即使5W功放,效果也不如现场的遥控器,或者有谁无良的开了和你同频的功放。导致升降舵向下打满(他的舵调的可能和你不一样),我这样猜测的。因为切手动都失败,可能只有在平衡仪完全坏掉的情况下出现,即使控制通道不接,平衡仪的默认状态也是平衡状态,但是飞机是稳定的没螺旋落地,说明平衡仪还在控制飞机。我已经通知厂家尽可能详细的做环境试验,争取找到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再次表示慰问。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老鹰树0sd加FY-1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严重慰问和严重关注,希望能尽快分析出问题所在,你的500mw发射机还在吧,是否能尽快组装一架FPV机出来搜索啊?

网友:
真不知道用什么才安全了,除非,就是不飞。。。不然伤心总是难免的。。

网友B:
注意安全

西安的朋友,好心的提醒您,请一定注意,看你的视频画面和你所在的城市判断,你已**民航航线,这不是儿戏,你飞行的区域是咸阳机场进场的航线,烟庄NBD,(大雁塔附近)航向359,航路宽度13KM,安全高度2000米,除去修正海平面气压咸阳机场标高500米.实际飞行高度只有1000多米,请立即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
附上航图

网友:
他的OSD上没显示经韦度呀,,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同情中~还是不要飞的太高太远了

网友:
目击第三人就是我。。。

可惜我的鞋子了。。走了N公里的土路和翻过的泥地,今早我的鞋子也和我886。。。

当时情况一点都不复杂,飞机先和有平衡仪但是出错一样的自己螺旋,然后突然全油门垂直俯冲。。完全垂直的看着地面扑了进来,没有20S的时间,最多10S,就已经亲吻大地。。

3人徒劳的寻找了4个小时最终放弃。。太是恐怖了!长这么大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

网友C:
我们是FY-10A的生产商。从朋友那里得知,有人用FY-10的FPV飞机出现了问题。首先,我对这位朋友表示同情和遗憾。根据描述坠机过程,我们也在分析原因,如果确是我们的设备造成的问题,我们深表抱歉。目前我们分析的情况是这样,第一次就出现了意外情况,而且是突然低头。动作比较突然,但是及时能切换手动。如果FY10A姿态出现问题或者误差积累,它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直接的表现是一下向左偏,一下向右偏,不会有突然动作。而且可以切换手动,说明CPU工作正常。可以排除震动原因,和CPU死机原因。
第二次试飞 完全正常。
第三次次飞行,前期正常,后来也是突然低头俯冲,说明还是出现在了俯仰上,接收机后来切换手动油门和OSD可控,控制飞机感觉无效。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这样的原因,1没有切入手动。(可能性不大),2切入手动了,但是由于飞机姿态已经失控,并且升降舵还是锁死状态。操作无法改出螺旋,感觉还是完全失控的,最后遗憾坠机。
FY10A如果是手动模式,相当于一个直通连接,进来的舵机信号会直接出去,如果CPU没有死机,绝对可以保证到全手动模式。
什么情况下能导致突然低头呢。
1.接收机出来的就是一个错误的PWM。(存在可能性,但很小)
2.接收机升降连接到FY10A,升级舵机连接到舵机,插头接线连接的可靠性。突然接触不良,有些松动,或者插头质量。(很有可能)
3.FY10A俯仰陀螺有质量问题,或者存在焊接不良。(存在可能,但是不影响切手动,而且切入手动后能完全屏蔽)
4. FY10A升降舵上的输入输出接口插针或CPU管脚存在虚焊。(很有可能)
5.舵机在有大舵量干扰时,突然锁死。(有可能)

刚看了,第三目击着的回复,飞机突然全油门往下冲,如果是这样,情况可能有点复杂,因为FY10A是不控油门的,而且油门舵是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的。操作手应该不会自动推油,可能还是存在干扰。

对于此类事故的发生我们正在做深入研究,和改进工作。
1.尽快总结给出FY10A平衡仪使用和调试,遇到常见问题的注意事项和解决办法。
2.加强产品质量检查。减少质量隐患。
3.现在FY10A缺货,我们新一批产品更换了更稳定的新一代陀螺,供货商说是从原来的军品使用的陀螺仪,转为民用,现在大批量生产。希望性能更稳定,我们将做严格测试。同时新一批的平衡仪将采用,更美观的漂亮塑料透明外壳。
4.建议使用带保护的PCM接收机。现在很多FY10A用户都做远距离飞行,易受干扰。
5.FY10A主要用于娱乐,和补助飞行,建议不要在安装有贵重设备,和摄像器材的飞机里面使用FY10A,如果一定要使用,请慎重考虑,后果自负。

再次对这位朋友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遗憾,如果可能把你的FY10A寄回厂家,我们将做全面的检查,分析原因,希望做出更稳定,更可靠的产品。可以和我们联系,邮件地址:feiyudz@yahoo.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安的朋友,好心的提醒您,请一定注意,看你的视频画面和你所在的城市判断,你已**民航航线,这不是儿戏,你飞行的区域是咸阳机场进场的航线,烟庄NBD,(大雁塔附近)航向359,航路宽度13KM,安全高度2000米,除去修正海平面气压 ...

那是否有可能是被雷达打下来的呢?的确,全油门俯冲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安的朋友,好心的提醒您,请一定注意,看你的视频画面和你所在的城市判断,你已**民航航线,这不是儿戏,你飞行的区域是咸阳机场进场的航线,烟庄NBD,(大雁塔附近)航向359,航路宽度13KM,安全高度2000米,除去修正海平面气压 ...

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FY-10A的生产商。从朋友那里得知,有人用FY-10的FPV飞机出现了问题。首先,我对这位朋友表示同情和遗憾。根据描述坠机过程,我们也在分析原因,如果确是我们的设备造成的问题,我们深表抱歉。目前我们分析的情 ...

不管是不是真的,还是要顶。这种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我是9月6号左右买的FY10A,不知道那个时候买的是不是最新的那种陀螺仪。我买的也有个漂亮的透明外壳

网友:
27 当时是速度过快 确定没有推油了 800米左右时候速度绝对在60+了  如果在给油最后视频看到的速度就不好90+了...至于接收方面我并没有感觉到外在信号干扰...在前几次做测试半油俯冲不小心过百了。当时真怕速度过快飞机解体!

网友:
楼主别灰心,丢了再换新的我的飞机前些天也飞丢了没找到,心态要好嘛

网友:
哈哈,我也是研究姿态陀螺的,这种便宜传感器依靠角度苏和加速度计算出来的姿态很容易漂移的。
我从来没发不过我的产品。因为不可靠。
如果有玩家用此类陀螺保持飞机姿态,飞机的动作一定要非常小,不然此类陀螺很容易计算出错误的姿态。

网友:
hahha,再买一个同样的装上看看

网友:
无语,深表遗憾和同情。

网友:
FPV建议使用二代功放作为保证,搭配PPM二次变频接收机,有良好的距离和抗干扰性, 有条件的话使用149DP,抗干扰,距离更为明显

实际使用参考功率 :
   肉眼普通飞行      1W 功率
   FPV 5KM内飞行     3W 功率
   FPV 10KM 内飞行   5W 功率
   FPV 15KM以上飞行  7W满功率
149DP PCM 等二次变频PCM接收机可以达到 25KM 以上的稳定遥控距离 !

网友:
楼上没注意楼主的配置啊。。

已经是149DP+ 5W 功放啦。。。

而且距离远没过2KM。。。

网友:
我觉得是失控了
加了功放并不代表可以压制同频干扰
不知道你的屏幕上有没有出现autopilot的字样

网友:
同情.....

如果用FlyingDream OSD,如果录下了声音通道可以在GoogleEarth上重放,找到飞机最后发送坐标的位置.

没有任何录制装置, 在地面切换OSD到GPS模式也可以看到飞机最后的坐标, 输入GE也可以看到在哪里......

再退一步,飞机飞丢了,OSD也只是损失几百块的机载部分.....

网友:
我还好,我的翼龙便宜又没装osd,不过就飞上去60秒不到,一头栽到草丛里面就再也找不到了 损失1300左右
变形精钢里面那句话很好 no sacrifice , no victory
fpv嘛 每个月都会来一次的。。。。。。 节哀

网友:
我的飞丢了,很幸运,找到了,但是被农民抢碎了,留点电子设备

楼主:
飞机找到的希望不大了.在航线附近飞行确实很危险.我会注意.
西安的咸阳机场是个重要的空港城市.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我在哪里FPV比较安全?

网友:
我感觉还是受干扰了  单片机的东西 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 连线与周边电调等要保持 一定的距离 与视频发射也要有一定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FY-10A的生产商。从朋友那里得知,有人用FY-10的FPV飞机出现了问题。首先,我对这位朋友表示同情和遗憾。根据描述坠机过程,我们也在分析原因,如果确是我们的设备造成的问题,我们深表抱歉。目前我们分析的情 ...

赞一下飞宇的态度!
感觉楼主的飞机下来的很奇怪!900米一个角度全油门20s 很不可思议!如果是满舵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直观的应该是在天上一直转圈或者螺旋降落!直角度900米高度20s到地面!感觉还是干扰问题!可惜残骸找不到了,找到残骸应该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
不可能是遥控频率受到干扰,  干扰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遥控频率受到干扰,只会抖舵,失控也只会朝着一个方向飞行,

网友:
 恐怖! 我仔细看了所有以上内容。第三位目击者的描述现在是讨论焦点,“全油门俯冲”,请第三位目击者回忆一下,您为什么说是全油门,您看到坠落时的电流数据了吗? 我感觉,如果真的坠落过程是全油门,说明和平衡仪关系不大,因为平衡仪不控制油门;(这里排除楼主操作失误造成坠落过程全油门,因为操作者比较冷静,能及时切换手动。)如果不是全油门坠落,而且是楼主描述的那样,几乎垂直、稳定的坠落,那我看平衡仪故障的可能性较大,干扰,接收机故障失控的话,垂直坠落的概率微乎其微。试想,2米电滑,任何操纵者让其按楼主描述的那样坠落,是不是难度很大?厂家能这么快做出反应,而且回答比较符合实际,值得赞扬。楼主不必太过伤心,这就是FPV。玩模型就是这样,损失一切,也许就在下一秒。。。。。。

网友:
我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飞机在100多米的高度突然俯冲**螺旋,在自动平衡模式下手动修正无效,等我切换到手动模式时飞机离地面高度只有不到20米了,运气比较好,飞机摔在河堤的斜坡上,飞机无损,等把飞机拣回来发现一个副翼舵机掉了出来(不知道是螺旋前掉出来还是摔机摔出来的),在这之前出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但都手动修正安全降落,最近几天没时间去飞,等有时间了准备用30次的飞行来验证一下FY-10A的稳定性。

网友:
楼上,要做实验的话,最好就用它在头顶盘旋。

万一出问题,一定要有尸体才好分析原因。
也不至于象楼主那样悲惨。

楼主节哀吧。

网友:
一定是BG5RJD使用了大功率电台给干扰了~ 此ID就是罪证~

网友:
難道我在廣州的摔機也是平衡儀作怪(因為我的也是俯沖插地)??如果是的話,那1W影音發射器對平衡儀的影響狀況,可能真的要測試一下

网友:
严重关注这个问题,

都是听说FY-10这个利器的如何如何好处,今天却冒出来这么多泡泡。搞得不知所措了,这两天还准备买进这厮的平衡仪呢!!!看来FY送出的测试对象也都是一些娱乐着,并没有一点专业态度的表现。无语!

网友:
视频发射一定要远离接收和控制设备

网友:
我有FY-10A 测试时候拿到的, 我都没用。。
我感觉 固定翼FPV 根本用不到平衡仪, 手动完全可以锁定平衡, 尤其翼龙, 在空中本来就非常稳定(可以看我原来的飞行视频), 不管风多大, 都是关油门稳定的向前滑翔, 从来不会失速。   而且我也不需要什么失控保护, 功放2,3W的功率 5KM内绝对可以稳定控制(看我夜航的视频,接收机灯闪都不闪) 。

网友:
OSD 没有叠加经纬度信息,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当小白鼠都是有代价的,自费帮人家做测试了。

网友:
的确听说过FY-10A平衡仪在FPV中出现莫名的翻滚动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无线发射干扰
看FY的说明书上写了一条,意思好像是用了平衡仪可能会干扰到接收机的信号接收?会影响到遥控距离
大家回去仔细翻翻说明书,希望FY能对此做个解释

网友:
安慰楼主,顺便问一下,显示设备是?

楼主:
AEO头部跟踪眼镜,7寸监视器双监看,2套接受2套天线

网友:
LZ的OSD不是装了个自动回航的吗,这个OSD我也在用,可惜我的控不支持回航,所以没买那个模块了,你可以设置成当接收不到任何信号返回起飞点.

网友:
如果是平衡仪出现问题的话,自动返航也回不来
今天我用FY-10A飞F3A,平飞模式下也莫名的低头俯冲,改到手控就好了。。。奇怪

网友:
我觉得是陀螺仪部分出了什么问题,平尾舵面如果出现锁死,飞机不可能一直朝地冲的,它要翻跟斗的。直线向下冲只能证明平衡仪在控制飞机而且把垂直方向看成水平方向进行控制。

最后高速飞行并非是全油门开着引起的(那时应该依然可以控制油门),而是飞机一直在垂直俯冲,速度自然增加导致。

网友:
大家都忽略的一个问题,陀螺谐振的问题。按照使用要求,应该是充分做好减震,地面测试油门行程由小到大,反复多次,观察是否出现失谐现象。否则上天之后,加大油门时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
飞到天上去了怎么观察?陀螺谐振会出现什么问题?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都在猜测,我也遇到过4-5次意外的问题

有一日飞行,当时我的飞机是一个滑翔机,该飞机装FY10飞过20起落左右了,从没出过问题,因此很放心,当天起飞后飞到高度20米左右我就打开平衡仪,飞机很平,我只装了副翼那个通道,过了2分钟左右突然飞机开始向右滚转,很厉害,马上我切手动正常了,此时马上再切回平衡状态,还是右偏,然后我又切回手驾,第三次切平衡时候就正常了,这样一直飞到降落。第二个起落起飞后切平衡马上右偏,有重复上一起落的情况。在后来的几个起落中不规律的发生该现象,但也有几个起落完全正常。当日唯一与往日不同的是天气格外潮湿,但是前几日飞行在大雨刚刚结束后飞行也从未出现该现象。与楼主的现象相似,但是我每次都能顺利切回手驾

网友:
楼上说的意思是可能出现结露?

网友: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这个要成为悬案了么?

玩家也不说话了,厂家也不吭声了,最后都搞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严重鄙视不说真话的人!!!

网友:
多人反映有这个问题了啊

希望厂家改进或解释一下,

网友:
飞机始终没有找回来,没办法啊!
PS:飞飞机的最高境界,提控回家!

网友:
LZ,没有GPS定位系统的吗?多装一个GPS定位器也不值什么钱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家也不说话了,厂家也不吭声了,最后都搞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严重鄙视不说真话的人!!!

玩家把该说的都说了.飞机已经丢了,是谁的原因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我不是遇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相信我也不是最后一个. 好的产品是需要人民检验的.

网友:
在25楼已经分析得相当清楚了,飞机上的所有设备都可能出现问题。
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就是遥控信号从接收机出来后是否经过了OSD再到FY10A,FY10A是把自动控制信号叠加到输入信号上输出的,如果输入的信号出现了问题,就是切换手动也是改不出的。除非输入信号恢复正常。

   那我们再来回顾下过程,第一次突然俯冲,切手动,后来救回。
第二次正常,可能是运气比较好,没出现问题。
第三次隐藏的问题再暴露,开始正常飞行,后来突然出现问题,应是马上切了手动,但掉了很长时间才救起来,楼主是否注意这段救飞机时间一切到手动飞机是否就能控,还是掉了一段时间后能控了才救起来。这个机型应该是能容易救的,如果舵面回中,只需收油,应该能自己改出螺旋。注意最后是在手动模式下,突然俯冲,最后坠毁。
注意在手动模式下坠毁,如果假设输入平衡仪的信号没有问题,要在平衡仪上分析原因的话可能如下:
一 平衡仪在焊接质量上存在问题,导致接触不良,除非是给出了一个推杆舵后然后和舵机就失去了连接,出现在平衡仪输出信号到舵机这段通路上。坚定前面链路正常,但是那个推杆是怎么给出的呢,分析不出。
二 平衡仪采集输入的舵机信号出现问题,如果舵机信号输入这段接触有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做了滤波处理,滤除900-2100US以外的信号,但是还是可能会采集到一个错误的推杆信号,然后就和前面的信号输入连接中断了。所以才有可能保持一个舵量不变,如果是采集错误,或者偶尔的一个干扰,飞机最多是扰动一下。
三,我们来分析平衡仪死机和从起的问题,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程序跑飞或进入死循环,这种情况在看门狗仔50MS就能让芯片从起,飞机最多扰动下。2电源不稳,掉电从启,FY10A启动时间在半秒钟左右,最多也是扰动一下。平衡仪突然自己坏了,这个可能性不大,除非供电突然高到FY10A不能承受的电压。

网友:
61楼的问题
我觉得是陀螺仪部分出了什么问题,平尾舵面如果出现锁死,飞机不可能一直朝地冲的,它要翻跟斗的。直线向下冲只能证明平衡仪在控制飞机而且把垂直方向看成水平方向进行控制。

是这样的:
如果陀螺仪出现问题,会一直滚,如果是突然下冲,没有滚转,可以肯定就是出在俯仰舵上。有一个固定的舵,并且保持没有变化。如果俯仰陀螺出了问题,会出现俯冲,拉杆,俯冲,拉杆这样的动作........

直线向下冲只能证明平衡仪在控制飞机而且把垂直方向看成水平方向进行控制。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网友:
64楼的问题
有一日飞行,当时我的飞机是一个滑翔机,该飞机装FY10飞过20起落左右了,从没出过问题,因此很放心,当天起飞后飞到高度20米左右我就打开平衡仪,飞机很平,我只装了副翼那个通道,过了2分钟左右突然飞机开始向右滚转,很厉害,马上我切手动正常了,此时马上再切回平衡状态,还是右偏,然后我又切回手驾,第三次切平衡时候就正常了,这样一直飞到降落。第二个起落起飞后切平衡马上右偏,有重复上一起落的情况。在后来的几个起落中不规律的发生该现象,但也有几个起落完全正常。当日唯一与往日不同的是天气格外潮湿,但是前几日飞行在大雨刚刚结束后飞行也从未出现该现象。与楼主的现象相似,但是我每次都能顺利切回手驾

突然俯仰滚转,切回手动马上正常
1.这个问题可能,横滚陀螺出现问题,短时间内出现了效大角速率值,造成突然横滚。
2.副翼干扰,突然滚转。

后来切手动正常:
如果是第1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切手动可以马上屏蔽干扰,马上又切手动正常,说明陀螺又正常了。为什么第一次切会偏右,是这样的,因为前面的瞬间错误,使姿态测量出现了大的误差所以控制是偏的,但是只有陀螺正常,平衡仪的姿态测量会持续修正,所以经过点时间后,第三次切已经正常了。
如果是第2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只是瞬间滚转干扰,马上切手动正常,可能就只是巧合。那为什么第一次切回会偏呢,是这样的,FY10A的陀螺量程只有300度,所以如果滚转的速度瞬间超过每秒300度的速度,姿态误差会急剧增加。这种情况即使是FY10A是否在手动状态也会产生的。所以第一次切姿态是偏的,但是只有陀螺正常,恢复到正常滚动速率内,平衡仪的姿态测量会持续修正,所以经过点时间后,第三次切已经正常了。这就是有的客户反映做了超机动动作后切平衡模式,飞机就不平了,过一段时间才平的原因。新一代的FY10A我们将采用新陀螺量程增加到1200度,可以解决超量程滚转问题。

天气潮湿问题:
我们认为影响不大,除非有个小水珠飞到副翼陀螺的电路板上,可能有瞬间干扰,干了后又恢复。

网友:
62楼,和63楼的问题
FY10A对震动是有要求的,因为加速度计易受震动影响,特别是高频率的震动,那怕是很小的幅度。所以加减震垫或其它减震措施,主要是把高频降为低频的震动。
陀螺的震动要求会较容易满足,那么如果震动不满足要求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就是测量姿态会随时间的增加而积累,在天上自动平衡时可能就是,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拉杆俯冲说不定,但是不会出现在正常平衡的状态突然有俯冲或者滚转的动作,姿态漂移它是一个缓慢漂移的过程。但是这种情况下,FY10A的3D模式可能还可以正常工作,3D模式是不依赖飞机姿态的,纯陀螺控制,只是稳定当前姿态,没有平衡功能。
正因为如此,FY10A设计了一个震动检查指示灯,要求使用者安装后,在地面测试时在各油门段保持油门20秒左右,观测震动指示灯是否亮起,如果点亮了,说明还要做进一步的减震处理。否则有可能出现以上说的问题。
对有大震动,比如油机上的情况,我们建议使用四根橡筋悬挂减震。
参照下面的这个图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两种情况

我那个飞机很肉,前几日大风,会出现被风吹的晃晃悠悠,瞬间出现风吹的滚转很可能,但是也没事一直飞的很好,但是出事那天是完全无风,飞机根本不晃也不会出现那么剧烈的角速度,我那个滑翔机很肉的,第二种情况也不会,那天除了天气很潮别的因素很适合飞行,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天气潮湿造成的板子上面有潮气,所以起飞后出问题飞了一会问题没了,风干了,我自己这么觉得,但是回想起前几日飞行,有时雨后飞也没事,还是想不通

网友:
另外我在出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切回手动,然后20秒后马上切回自动还是右滚,再切回手动然后大约20秒后切回自动还是不行,这样反复了3、4次都是不行,但是在第4或第5次切自动就好了

网友:
如果FY-10A有数据记录可能还容易查一些

看上面的贴子, 滑翔机应该不可能持续超过300度每秒的量程,即使瞬间有,那用输出最大的滚动角速度对于那么短的时间积分出来的值也很小.
明显的例子就是用户在已经发现出问题的情况下,肯定是在平飞的过程中小心切换到平衡模式观察是否正常的,结果依然出现了右滚转,我觉得平衡仪是在合理的使用条件下发生了错误.那时候GYRO不应该有大的输出的.
如果gyro没有太大的输出,而飞机激烈地试图右滚,是否是加速度计给出了错误的数值? 电动飞机震动有限, 综合几个case看来都提到了湿度这一因素,建议厂家拿一批平衡仪在高湿环境下做测试.

真实飞行测试的效率很低,建议做一个地面测试平台反复地做各种机动,测试平衡仪的输出是否合理.

网友:
电子设备对湿度很敏感,到广州,维修电子设备的高峰期就是雨季。

网友:
周末我们放在一个50级F3A油机上飞过了,除了2片魔术贴没有任何减震措施,没有任何问题,飞机打垂尾直接平着转弯,一个很久没降落过飞机的老先生也很轻松的降落了飞机。现在天气秋高气爽了,出问题的可能性更低了,下一批产品会做成密封外壳的,相信会尽量减少外界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