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600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09-16):
使用RCE-600
陀螺仪
,在锁尾模式下通上电尾
舵机
就向一面位移,打方向后慢慢有一过去了,换舵机也不行。有时候通电几分钟后现象消失。有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应该是温漂吧我的就是这样的,断电后再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不是温漂
断电重新通电后如果没有解决,那就重新找中立点后就好了,
还有尽量把延迟调到最低,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C:
温漂啦。。。。 RCE-600特有的,你把飞机拿到外场,要么先让飞机把温度适应一下,要么就飞办块电,然后下来重新断电再接就好了

楼主:
继续顶着,看看还有什么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