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终极维修教程(09 9 17更新)

楼主(2009-09-16):
  谢谢大家的支持,说实话我们很感谢.也受宠若惊.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再补充一些焊接的注意事项以供参考.

  焊接分3部,分别是将要焊的物品搪锡,将被焊的物品搪锡,然后最后将他们焊接在一起.很多朋友焊接失败主要在于没有做前俩步而直接在烙铁上上点锡再把焊接的和被焊接的物品焊在一起.这样是不牢靠的.只有焊接物品表面搪了一层锡才能包保证焊接质量,并且焊接亦很轻松。另外注意线头不要剥得太长,一般剥掉2.5MM左右再搪锡比较理想.另外在焊接小型贴片元件时要注意首先把焊盘用锡(推荐内含松香的吸锡丝)清洗干净并重新镀锡.焊接时先固定一个脚再给其他引脚上锡(以65MG板子Y1 Y2驱动管为例,先焊接最上面的那个单独的引脚定好位),再谈一下如何拆这个小管子.大家可以尝试下这样:不要怕引脚连锡,给那俩个在同一边的引脚堆一小堆锡.再单独给另外一边的第三个引脚堆一小堆锡.(注意锡不要溢到旁边的IC上.否则对于一般的朋友,可能分离会比较困难)然后用烙铁尖先加热那俩个引脚,等锡完全融化后,快速把烙铁移到第3个引脚上点一下让锡融化.再用烙铁轻轻一挑便可,.当然,我所说的对于有电子方面经验的朋友是比较浅显的,仅供初学焊接的朋友参考.
                                                     2009 917 凯旋模型
   今天收到模友发来代为维修的3颗65MG舵机.吃完晚饭开始到凌晨12点,终于修完了.这几个舵机还是比较难处理的,即便我这个搞单片机维修出身的人也花费了几个小时.可能人笨,但若要做,便做得最好.虽然忙活了四五个小时,虽然现在在商家区注册了下成了个小小的商家,但本身依然是个典型的模型发烧友.亦能深刻的体会到模友的心情.因此把这个维修过程详细的记录下来,和每个朋友分享,分享其中的大小事项,分享我的一分心情.

这是模友发来维修的65MG舵机.作为非电子专业的模友,呵呵.出现这样的一堆残骸应该说很正常.不过没关系,让我来把他搞定!

首先我们来搞定A舵机.它的舵机线是接起来的,不好看,还不可靠.那我们找条65的舵机线把它换了吧.

OK了.看焊点,还可以吧?呵呵.注意焊接时间要短(长了烫坏线皮),要直(这样才不容易挨到一起哦)
.
然后把马达线处理好.

焊在原配马达上,试验下先..

  只一个方向转。.惨了..万用表一量..俩颗UYR全烧了..换吧..先焊下马达线..

把烧掉的管子拆掉..准备换上替换的,型号是Y1,耐流1.5安.

换好了.. .还齐整不?

安装回去吧,马达原装的能用咱就不换( 不过最后测试扭力的时候发现这个马达力矩和速度都不行了.呵呵.还是换了新马达 )

接下来咱来搞B舵机.
线很惨..换之!,4个管子全烧了... ...换之...

然后接好马达准备总装了..

装好了...

 为什么舵机乱动不听话...拆之再检查..

当我意识到电位器可以从这边轻易拉出来时..一瞬间全明白了... 中壳电位器的档板不见了...

翻箱倒柜,找出了个中壳..

要先把电位器的3条线焊掉...

然后把电位器从另外一端装入(这就是为什么电位器不可能从后面轻易能拉出来的原因)

焊好电位器的线..

总装回去..这次终于O了..

最轻松的是C舵机,C舵机只是马达坏掉了.

首先,老规矩,把线给整平整了.把备用马达引脚和外壳上好锡(这颗舵机多了一条黑线连接马达外壳去干扰)
.
把线都给焊好了

装回一切搞定.

三颗舵机全OK了.

网友:
 5imx的玩家论坛是藏龙卧虎之地!

网友:
厉害啊~~已经是垃圾了还可以救活

网友A:
楼主太有才了,佩服佩服!!!学习了,马达的线可以随便接吗?要是接反了会怎么样呢?

网友:
技术不错,65舵机在你手里起死回生拉

网友:
一看楼上就是不专业的

网友B:
比较关心修一次多少钱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楼主非常专业 !!

网友C:
顶楼主,这种胸怀让人感动,楼主必能做大.

网友:
手艺还可以

网友:
楼主,我手上有2个,我估计不需要跟换什么,可以拼一个好的出来,能帮忙修一下吗? 谢谢啦,资费PM或者直接说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有才了,佩服佩服!!!学习了,马达的线可以随便接吗?要是接反了会怎么样呢?

回复:接反了舵机会往一个方向转到底.这个时候把2条舵机线调换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心修一次多少钱

 请不要把我老当商家好吗?呵呵.我是个小小的商家,但我更是纯粹模友.能帮到飞友我也觉得很充实,很快乐.

网友:
手艺太牛了,强力支持这样的模友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这种胸怀让人感动,楼主必能做大.

  谢谢您,有您这句话就足够了.您这句话我们一定永远铭记.

网友:
顶。LZ好手艺啊。电子配件你们那里都有哦

网友D:
楼主,是什么原因导致舵机死舵(使用时间长导致舵机马达扭矩小,大负载下烧掉短路吗),烧掉。 65mg 我用久了。 飞在空中直接死舵。  是不是用的差不多了就换呢。麻烦楼主解释一下:loveliness:

网友:
炸鸡及时切熄火就没有问题了,憋舵很容易烧,再高级的舵机一样烧

网友E:
这个贴不得不回,LZ虽然是商家,但是实实在在为模友干了一回实事好事,65mg的电机能帮大家很大忙,毕竟不少人的电机都烧了, Hitec又不单独卖电机。

我的65mg还没烧,等将来烧了,找你买电机!

对了,LZ可得常进货,不会这批卖完了以后没有了吧。

网友:
这个贴不得不~~顶!

网友:
怎么都是红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什么原因导致舵机死舵(使用时间长导致舵机马达扭矩小,大负载下烧掉短路吗),烧掉。 65mg 我用久了。 飞在空中直接死舵。  是不是用的差不多了就换呢。麻烦楼主解释一下:loveliness:

说实话,我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我将我自己的体会说一下,仅供参考吧:
马达坏有很多原因,不一定是烧.有的是线圈断了,有的是电刷磨损了接触不良,有的是换向器磨损了接触不良甚至移位短路,有的是里面的平衡泥啥的脱落了卡死了,有的是高温下端片等融化了掉进定子和转子把马达卡死了有的是马达齿用久了咬合时错位把马达卡死了.....这些东西相信咱坛子里的GZB周大哥最有心得..
我不是给自己做广告,但我现在找厂家做的马达也是特别针对这些地方比如电刷,线圈,换向器,端片,用料和做工我们都把它做到最好.我有信心保证我的马达是同类里面最好的.
但即使这样,我也不敢保证我的马达一定不会死舵.说句实话谁又能保证自己的马达不会出问题呢? 或者死舵是否一定在马达质量上呢? 马达是有寿命的,一般在几十个小时吧.我能做的只是尽量把我的东西质量控制得最好,并且不计成本.然后等待大家的考验.我们一颗马达卖10圆出头,再加上定做的铜齿,我们的利润说实话区区数圆吧.卖300个也只有不到1000.做这个东西出来,我们希望能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不至于因为一个马达坏了而报废160圆的舵机,并且我们的努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贴不得不回,LZ虽然是商家,但是实实在在为模友干了一回实事好事,65mg的电机能帮大家很大忙,毕竟不少人的电机都烧了, Hitec又不单独卖电机。

我的65mg还没烧,等将来烧了,找你买电机!

对了,LZ可得常 ...

谢谢XUESING帮顶.你的话看了我也很感动.

网友:
很认同凯旋的观点,电机是有生命的,至于寿命的长短取决于电机的电机线圈的参数;电刷的耐磨程度;以及电机线圈的绝缘层好坏,还有一点就是电机转子的动平衡,这一项影响电机效率和电机轴承的使命,在这4个地方做到用心,相信这个电机的寿命较其他电机的寿命要长好几倍之巨,模型上的舵机电机的好坏绝对决定舵机的好坏,有个现成的案例:恒吉的933的死机故障点就是电机的问题,换了FUTABA进口电机后933非常稳定,就是这个道理。就看厂家或者商家是否懂得或用心去做了,用心做了绝对有收效的。
   感谢凯旋为大家做的一切,助人为乐是件快乐的工作,感谢LZ,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希望能够生产出模型用空心杯电机 ,造福大家 !!

网友:
感谢凯旋 好模友要支持、鼓励

网友:
得益不少!

网友:
好手艺  高丽帮帮 又少赚啦一笔钱

网友:
手艺不错,其实玩航模会动手的能省很多钱,很多东西留着都能派用场

网友:
高手
    我也需要65MG的电机

网友F:
兄弟,我这大概还有几颗舵机,能帮忙修一下吗,劳资照付啊。

网友G:
恩 不错的手艺 赞个先
但是不知道这样修好的舵机安全性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 不错的手艺 赞个先
但是不知道这样修好的舵机安全性怎么样啊

安全性是不受影响的,65MG在原厂生产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用烙铁焊接做出来的呀.这个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心细加耐心我们一样可以做好它

网友:
感谢LZ将如此宝贵的资料拿出来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这大概还有几颗舵机,能帮忙修一下吗,劳资照付啊。

谢谢你,材料并没有多少钱,但是受限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暂时可能无法大面积的提供相关的服务.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来当作一种商业活动亦非我们的本意,个别的朋友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自行维修更换的话请和我联络.如果我这边方便的话,.请相信我很希望能帮得到您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QQ:1179909343..

网友:
LZ技术能力很强,关键是知识的转播,这方面无私的奉献精神,比大多数保守的人来说,精神可嘉!

网友:
额。。对于我来说复杂了点,帮LZ顶上去

网友H:
请教代换的TO23原件的通用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代换的TO23原件的通用型号。谢谢!

UYR用8050(Y1),
UXR用8550 (Y2)
最好使用1.5安的.

网友:
顶楼主,用65MG的朋友真是很幸福啊, 有这样好的马达换,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再搞一批不错的6mm空心杯电机,
因为我们的4.3克和7.5克舵机都是用这个的,
在小飞机上根本不会有扫齿,全都是马达磨损

网友I:
我的65MG是2007年9月买的用到今天,齿轮都没有扫过。但是现在感觉是速度有点慢,力量好像也不大了。用手压舵机臂有点抖。请教是不是应该要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65MG是2007年9月买的用到今天,齿轮都没有扫过。但是现在感觉是速度有点慢,力量好像也不大了。用手压舵机臂有点抖。请教是不是应该要换电机了!?

说实话我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建议检查下最大的输出齿轮和电位器轴结合是否紧?力气和速度稍微降低点应该对影响使用不大,能使用的话就不换也可.至于抖舵,一般来说出在电位器以及相关连接部分.

网友:
顶下,lz确实在帮模友办实事,确实,10块钱的东西别个也不会赚什么钱,能帮助大家解决最实际的问题确实值得学习
另外建议下lz,能不能发个怎么焊掉原先烧掉的驱动片的教程,我试过实在不好焊下来,还有驱动片和电位器能不能提供新的来供应给大家。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帮顶了。我焊的焊点就没LZ那么好,像换管子有3个点的,有没什么诀窍?

楼主:
回LS和LS的LS的朋友

可以尝试下这样:不要怕引脚连锡,给那俩个在同一边的引脚堆一小堆锡.再单独给另外一边的第三个引脚堆一小堆锡.(注意锡不要溢到旁边的IC上.否则对于一般的朋友,可能分离会比较困难)然后用烙铁尖先加热那俩个引脚,等锡完全融化后,快速把烙铁移到第3个引脚上点一下让锡融化.再用烙铁轻轻一挑便可,.

网友:
赞!有了楼主和电机,65MG就是好货,不然就是一堆废物。我当年耗巨资买进了传说中的65,还没练完悬停,电机就老化不行了。。。气死了,巨资啊!

网友:
 LS的大侠,假在哪里????

网友:
同问。呵呵。楼上上的说的假在哪里???
楼主又奉献精神。的确值得表扬。呵呵。。。共同进步才有市场,和气才能生财嘛。我顶了。。。
我加你QQ。需要买东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假在哪里?
我是没看出来假在哪
  我看到的是LZ为模友解难的奉献精神

网友:
强人啊。以后坏了也有人修

网友:
支持一下“凯旋模型”

网友:
顶。。。本来打算买其他舵机的。。但是看到你的帖子。深有感触。。。好人啊。。。

还是买65MG吧。。。便宜实惠,还有好人做售后。。。

顺便问一下你的A123电池能做成4S1P 竖 双 排列吗?价格多少。。电芯相比飞客的33元单节的,有区别吗?

顺便问下楼主,A123电池是否用无铅焊锡焊接的?
我买的无铅焊锡好贵。。。含0.3%银 0.7%铜  99%锡
900克的一卷.....358块...

网友:
成大器者=好人+好技术+好耐心

网友:
哎,看样子我的电机也得换了!!

网友(2009-10-22):
谢谢LZ了!照着帖子我的一个65MG也修好了。
先是发现两个UYR烧了,换了可以替代的J3Y,还是不动,发现电机上已有电压,解体电机,发现电刷高温变形了,手边没有电机只有修整一下以后换了,焊好线,试了一下。ok!好了
提醒大家注意:电机可能会“反”装180度,接线后第一次试验时要小心电机线接反,电机会堵转,不小心又烧了。

网友:
好商家,赞一个。

我刚烧了两个 ,学习一下先

网友:
顶楼主,赞楼主,加你qq了

网友:
我的65MG的输出齿轮缺齿了,郁闷中。。。

网友K(2010-07-17):
楼主有QQ没发个过来啊,我这有个9257好象有点毛病了,能不能帮着弄弄

网友L: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