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把这个PDF格式的文件给分割成可以在A4纸打印的若干个小图纸吗?

楼主(2009-09-16):
有人可以把这个PDF格式的文件给分割成可以在A4纸打印的若干个小图纸吗?这份图纸太大了要打印的话就得分割成小的   但我不会用会的帮个忙啊
如果可以的话把分割完的图纸发到的邮箱里  谢谢了

网友A:
fineprint软件可以支持1张纸打印2页、4页、8页、16页等模式

网友B:
有转换分割软件 我找找后晚上上传给你

网友:
你用COLORDRAW打开,在上面画满A4纸小点的方格,再对号打印,很方便,不用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转换分割软件 我找找后晚上上传给你

谢谢了    发我邮箱就行了   27576636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eprint软件可以支持1张纸打印2页、4页、8页、16页等模式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eprint软件可以支持1张纸打印2页、4页、8页、16页等模式

fineprin是什么软件?我在百度上找不到啊!给个具体的名字啊  谢谢

网友C:
我用ADOBE READER 9打开LZ的图,打印设置可自动压缩图片到19%.作为图像阅览大小在A4之内,没打印机,不知实际打印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fineprin是什么软件?我在百度上找不到啊!给个具体的名字啊  谢谢

是fineprint

网友:
好象没有那么复杂吧,我的直接在打印机选项里选择海报打印就可以了,只是比例控制得不是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ADOBE READER 9打开LZ的图,打印设置可自动压缩图片到19%.作为图像阅览大小在A4之内,没打印机,不知实际打印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ADOBE READER 9打开LZ的图,打印设置可自动压缩图片到19%.作为图像阅览大小在A4之内,没打印机,不知实际打印怎样?

我要的不是缩印  这张图本来的大小是 130CM*80CM 我想把他分割成N*N张A4大小的图  这样好在打印机上打印

网友:
這張圖本來就有A4格式的....只是不知道樓主從那兒找到這張全圖版本的,而竟然沒有A4格式版本.....= =..
規格原文:
Wing area: 290 sq in
Span: 30.0”
Length: 36.3”
Weight RTF: 22 to 28 oz
Wing loading: 11 to 14 oz/sq ft
Motor: Two Littlescreamers Park Jet (LSPJ)
Battery: Thunder Power 2100 mAh 11.1V Prolite
Prop: APC 6x4 regular and pusher (counter-rotating props)
Current: 36 amps total
Watts: 350 watts total
Power loading: 220 watts/lb
Speed control: Two Castle Creations Thunderbird 18 or Phoenix 25 ESCs
Receiver: Berg 7P
Flight controls: Stabilators (tailerons), rudder (optional), thrust vectoring (optional)

This model was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win LSPJ motors so it’s sized slightly larger than my other standard park jets, with 290 sq in wing area instead of 250 sq in. This was done to account for the higher weight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two motors, two ESCs, larger battery) and thrust vectoring system, yet still provide parkflyer-type wing loading. Other motors could work OK (such as Axi 2212/20's), but they need to be lightweight (both for balance and to reduce the load on the TV servos) and spin a small diameter prop (to reduce gyroscopic effects when using the TV). However,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be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SPJs—they are ideally suited for this application since they are so light and provide so much power with just 6" diameter props!

I haven't shot any flight videos yet since the model is still unpainted, but look for one in the near future. My next priority is to paint this ship. I'm planning to go with the stock tan/brown/white Su-37 paint scheme shown below, partly because I've got too many "air superiority grey" park jets already and partly because this will allow me to leave the bottom half of the plane unpainted (saves weight and time).

Plans for this ship are posted in a following post below.

其他設定大小分別有: (以翼展計算)
28吋
26吋
22吋
175CM
分別可選用紙張尺吋為A4 ,A0 ,或直接輸出到KT板
視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LR00H92SnU&feature=player_embedded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