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SJM180

楼主(2009-09-16):
新装的SJM180,装了两个晚上。。。所有轴承都用油泡过,几乎所有螺丝都上了螺丝胶。。。装的过程不复杂,照着安装图装就行,不过有些零件已经有变化。。。不用500元装个做静态也值了,哈哈!

网友A:
负螺距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螺距好大

别人舵机还没有装呢呵

网友:
有的折腾了。。。恭喜

网友:
您 最好 还是做静态吧

网友:
同意楼上- -

网友:
哈哈  我就喜欢用180练习倒飞悬停

网友:
很快就是静态了

网友B:
耐不耐摔啊这个机器,我正在寻觅一架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不耐摔啊这个机器,我正在寻觅一架小飞机

小炸几次。。。
易损部件有:
1,大齿,几乎每炸必掉,是于主轴固定处太单薄。后自己用AB胶将新的大齿固定处围了一圈,强度大大增强,现在还没坏过。
2,尾浆,炸机时大浆会打到尾浆。
3,尾浆传动齿,炸机时大浆会打到尾浆,然后刹停那个尾浆传动齿,大齿就会扫掉它。后厂家已改进为全金属的。

网友:
你的180多重?我的带1000mah的电池有418g

楼主:
没有称啊。。。

网友C:
180重400G很正常,我减了半天还是400G,好在比较耐摔主要是大奖尾桨坏的较多,大齿盘我还没坏过,也许是没暴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重400G很正常,我减了半天还是400G,好在比较耐摔主要是大奖尾桨坏的较多,大齿盘我还没坏过,也许是没暴飞吧

我炸飞的大齿盘至少有一摞二十几个。我用两根主轴把它们串起来留作纪念了。基本上每炸必坏,定位销那个地方太单薄了。

其他容易坏的就是大桨尾桨,还有尾波箱比较单薄,如果尾部着地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重400G很正常,我减了半天还是400G,好在比较耐摔主要是大奖尾桨坏的较多,大齿盘我还没坏过,也许是没暴飞吧

不是180  我的215 425g
我看大家180也就400多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