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 500 用401+9257锁尾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朋友一固朗的500电直。斜盘陀机是FUTABA的3001,陀螺是GY401,尾陀是S9257。控是FF9
装上后甩尾很严重,推油门尾巴向右甩,减油门尾巴向左甩,
中立点、感度、提高转速等方法都试验过,还是不行,百思不得其解。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跟本就不锁尾,检查感度,还有线路,

网友:
尾轴是不是顺滑

网友:
尾轴弯了?

网友:
尾浆和新的比短了大概2CM,这是问题主因吗

感度测试过很多个值了,高低各测试过,还是不行,线路要检查什么呢

尾轴没弯,顺滑度好像不太好,换新尾浆测试过还不行就换尾轴看看

网友:
尾桨都这样了还用啊,尾桨不平衡尾巴会震动很厉害

网友A:
看一下你的螺距是否太大,另外你的感度是否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螺距是否太大,另外你的感度是否太小。

螺距改小了还是一样,感度调到100了勉强好点。初步原因是尾浆夹里的一个轴承不顺畅造成尾舵供力不足

网友:
检查尾推行程,只要两边不顶死,尽可能大

网友:
试试大舵机 。9254   251 9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