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新买了个 B6 充电器 (正品 非山寨) 用下来 发现 有个问题 因为没用过 B 6 不知道 这不是不 正常现象 如果 确实有问题 就找老板去换 充电的 过程中 (冲3S 电池) 第2快电池 冲的 特别快 基本其他 2块电池刚刚冲到一半或一半多一点的时候 第2快 就已经 到达 充电截止电压了 这时候充电器 开始 减小电流 反反复复的 给 另外2块没满的电池 继续充电 虽然 最后 电池 充电 都充满 电压也都一样 开始以为是 电池问题 后来发现 我所有的3S 电池 都这样 第2块 充电 要快很多 想问问 老鸟 这样正常吗 是否能判断 充电器 是不良品 聆听~~~~

网友:
正常 应为不一定电压到了 电量就够了 如果是B6正品的话 他会把电压和电量都冲到截止值   当 电压距离截止电压2%的时候会自动改为恒压充电 所以电流会变化 一般冲电 电流应该要很小 不超过电量的50%  例如 2200MAH 不超过1.1充电  一般用0.8左右 电流越低对电池越好 但是时间越长 1300MAH的 不超过0.65A   一般都在0.4左右  尽量小 发热会很小 电池寿命越长 缺点只是充电时间长而已 记得好好保护电池哦  保持电池电压一般在一个范围内 3S的一半都要在11.5V以上存放

网友:
建议lz这样:当第二块电池充好、其它两节一半的时候停止充电,拔下电池,用电压表量量看三块的电压,如果基本相同,应该是充电器有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
第2快电池内阻是不是正常 还有充电器显示的每一S的电压不一定是实际电压

第2快电池内阻是不是正常 内阻大了会有你说的这个现象的  还有充电器显示的每一S的电压不一定是实际电压
我修过的B6最大的误差在0.05V   显示是到了4.20  实际才4.15V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还是正常的

楼主:
充到一半时  取下用万用表 测量过
电压 确实 是  第2块 最高(和B6 显示的一样)
基本排除 电池问题 不可能4快电池 都这样吧
所以确ren  这充电器引起的
有什么坏处  不是很清楚   但是 明显充电效率下降很多
应为只要一块到了截止电压  基本上充电 电流 就会变得很小了  谁然还有2还差好多

网友:
学习了,充电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正确的设置对电池大有好处。

网友:
你仔细看清楚,没有满虽然12.6,但是已经响了的时候,上面通常出现“Time"而不是"Full",接着充就可以了。

用Lipo Balance, 不要用Lipo Ch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