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飞油机,从40级入手?

楼主(2009-09-16):
一直飞电动机,感觉声音没有油动的震撼,想改飞油机

入手是飞25级还是40级好呢?

下面这款40级塞斯纳好飞吗?

网友:
飞像真机?还是先飞价格便宜的40上单翼练习机吧!

网友:
40好过25
发动机越大越好调

网友:
我覺得40級是最合適的,不小也不大,太小飛起來不穏定,太大就有壓力!

网友:
40教练机是个基本机型.配件和价格都最便宜.小的25不稳定.大的60太贵

下面的全球40教练机是带OS40LA动力的套装机.喊价780不带控.有谁飞过好飞吗?

网友:
楼主如果电机已经自我感觉飞得不错了,可以考虑直接上40级赛斯纳

网友:
25级不稳定吗,不会吧,人家把15级玩转了都很稳定何况25级.再说从挟带的角度考虑25级就不40级强多了,一般的微轿40级的就很难放的进去,

网友:
楼上曲解此意.相对飞行来讲40的机身大.稳定性比25的强.动力也大点.稍微好调整些

携带来讲25的肯定要方便.一般的1.3家轿把后座放倒1边.里面纵深长度有1.7米可以放下40教练机

网友:
40级较好

网友:
25的好,出门飞行时带着方便。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和运输工具有关系,车小的话,40级练习机1.5的翼展,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我用一点三的千里马装50CC YAk54

网友:
40,配件比较好找,油的我都打算玩的,但是还是40改电了,油的又要调试,又不干净,还麻烦死了.还是电的好.

网友:
全球40教练机是带OS40LA动力的套装机.喊价780不带控.有谁飞过好飞吗?附件  (16.71 KB) 2009-9-17 00:28

这个飞机有人飞过吗? OS40LA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网友:
身未动。心先行

楼主:
还是40吧

网友:
顺便说一句,偶的奥拓装TUT40也经常装,前提是:剩余空间不怎么再能塞下助手了

网友:
强烈建议LZ上52A或者OS55   淘宝里飞机很多50级的 46级的都难找 40级更不好买 你换个机型就得连发动机一起换  我推荐OS55 价格有而就贵400  我刚买回来46的就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