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电流数是指流出三条线的交流电总和还是电池直流?

楼主(2009-09-16):
电调的电流数是指从电调中出来的三条线中的交流电总和,还是
电池
直流电线的电流强度呢?买了个钳流表,发现实际测出的电流真小。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表坏了

网友A:
是输出端一相的电流。

网友B:
测出来小不好吗? 说明省电啊.

网友C:
输入的直流电流,要用直流钳表测电调和电池之间的线。注意钳表测小电流时误差较大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斑竹和几个大哥.但这电流要太小了,我测量黑旋风70旱道,用4S 2200毫安里电,全油门才12安.算上最大误差(2%+5),也不过是17安.有点怀疑

网友D:
电流大小是由电流和负载决定的
你的电机吃不了这么多电流,再大的电调也只有10多安

网友E:
是通过场效应管输出端一相的最大允许电流。也就是该电调的极限值,只有在电机超负荷启动、睹转、短路时才会出现这样大电流(还要看你的电池能否放得出)。我有一只30A电调烧了,拆开看,三相输出,每相三只场效应管并联。查该型号管源-漏极最大电流为11A,三只并联就是33A,故此这电调取名30A电调,低于所用长效应管的极值。

网友D:
用的这管子的电流是假设接有无限大的散热器的情况, 实际应用要低很多

楼主:
开始看不懂了.三相输出指的是交流电输出吧.

网友D:
可以认为是交流电,但是供电线路上的“交流”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