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充futaba原装发射电(9.6V 600mah 镍铬)

楼主(2009-09-16):
以前一直用的原配的充电器,每次充四五个小时,测过电压,在11V多,但是感觉每次使用半个小时不到,电压就降到9.4V了,时间太短了,现在打算用只能充充电,设置9.6V的镍铬电池,但是充电到11.3V还没停(不是说11.2V就截止了吗),感觉怕怕的,就停止了,请教高手,每次充镍铬电池都要放电-》充电吗?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楼主:
请高手指教啊,在线等

网友:
我为这个专门买了个B6,同时作为我专充锂电的DN G2 PLUS的备用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用的原配的充电器,每次充四五个小时,测过电压,在11V多,但是感觉每次使用半个小时不到,电压就降到9.4V了,时间太短了,现在打算用只能充充电,设置9.6V的镍铬电池,但是充电到11.3V还没停(不是说11.2V就 ...

楼主首先概念错误。镍镉电池是恒流充电,不设截止电压。自动充电器测量电池充满时的压降,然后自停。
原配充电器一般是1/10C恒流充电器。这样充电时间要10-12小时。FUTABA可能以前一下子做了很多充电器,所以有些设备配的老的,充电电流只有45-50mA,所以楼主要至少充电14小时。
如果是用多用充电器,选好节数(其实是通过电压来选择),充电电流不要大于300mA,大约5个小时充好。注意:充好会自动停止。急用可2C即1.2A充电。但镍镉电池每用5次,要用标准充电(1/10C)一次,可保证寿命。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所以楼主要充放电循环几次。
另:每次充电以前先放电。

网友:
建议用15C锂电,体积一致。貌似电压高些,实践证明,也不用加降压措施,好像没听说遥控器出故障。原配电池要充一夜才能满,天天飞没法用。

网友:
这种电池也像没放完电是充不进去的!充进去的都是虚压````不耐用的

网友:
偶是用手机电池芯组装的3S锂电,用起来不错,在锂电器上充起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