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问题:每次飞行都需要调双桨.

楼主(2009-09-16):
请教老鸟:我的机子是非耐450,每次飞行前都要会出现双桨,需要手动调试后,双桨消失,然后连续飞行几块
电池
都没问题,但是到过了1个小时或隔第二天飞行,双桨又出现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请指教.说明:大桨已经做了动静平衡,主,横轴都是换新的,包括大齿轮和单向轴承也是新的.

网友A:
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发帖子都是一帖两发?

网友B:
查一下旋翼头特别是横轴有没有虚位,大桨夹里面的轴承是不是挂了。炸鸡以后这些都是很容易发生的。

网友C:
主旋翼头有虚位的地方。

网友D:
如果是外丝横轴的话是不是螺母上得太紧了?
跟内丝横轴对比一下长度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如果横轴没有问题呢??还有其他的零件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