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桨的问题:每次飞行都需要调试双桨,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16):
请教老鸟:我的机子是450,每次飞行前都要会出现双桨,需要手动调试后,双桨消失,然后连续飞行几块电池都没问题,但是到过了1个小时或隔第二天飞行,双桨又出现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请指教.说明:大桨已经做了动静平衡,主,横轴都是换新的,包括大齿轮和单向轴承也是新的.

网友:
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发帖子都是一帖两发?

网友A:
很可能是大桨夹里面的止推轴承装反了

网友:
桨的原因,球头口的原因,桨夹有虚位都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横轴可能有微弯

网友B:
也可考虑是浆的问题,换副好浆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考虑是浆的问题,换副好浆试试就知道了。

桨是新桨,木桨和玻纤桨(45元的)都用过,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大桨夹里面的止推轴承装反了

请问顺序怎么装?

网友A:
止推轴承的两个平面的内孔有大小之分,内孔大的在内侧。

网友C:
刚遇到一样的情况,最后的结果是:日字框里的减矩臂螺丝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遇到一样的情况,最后的结果是:日字框里的减矩臂螺丝松了

奶奶的,今天在家调机按以前的方法调怎么调都有双,~~~hoho,上来看了下坛子~~~
还真有收获~~偶就是日字框的螺丝松了~~~
谢谢LS提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止推轴承的两个平面的内孔有大小之分,内孔大的在内侧。

新手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也没必要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不可能做到这一步,也没必要这么做。

请看清楚,楼主是换过横轴的,所以很可能在换横轴的时候没装好止推。

网友:
重点检查SF臂和平衡杆固定座的螺丝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

网友:
新手路过,暂时还不懂什么是双桨!

网友:
我的好像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提醒大家“不要把桨用橡皮筋捆在一起!我的十几付桨全弯了!我这么换都是双桨!最后是看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