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撑得慌,再折腾一下004

楼主(2009-09-16):
因为天8升级了2.4,多了个PCM的接收,还有个没用的陀螺,一想不能浪费,但想了半天不知道用在哪,突然想到干脆用在004上,于是开工

网友:
看照片楼主的这个JJ可能飞不起来吧? 0704B陀螺是平放的?我知道0704是平放的,0704A必须竖放才可以,难道0704B和0704一样? 我没用过,算我瞎说,呵呵

网友A:
0704B一看就是防的假货,哈哈

LS 0704A必须竖放我第一次听说。陀螺基本都是平放的。我没用过,算我瞎说,呵呵

楼主:
。。。。。。你从哪看出来0704B是仿的啊

网友:
cn12+3020,锁尾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 0704A必须竖放我第一次听说。陀螺基本都是平放的。我没用过,算我瞎说,呵呵

去ESKY的官方网上查到0704B的说明书,安装应该是平放的
3楼的说"0704A必须是平放第一次听说" 呵呵,那你用0704A平放试试,能飞起来算你有本事.

网友:
LZ这线布的太牛X了

网友:
楼主上视频看看了

网友:
没有陀螺仪一样可以飞

网友:
人就是最好的陀螺仪,只是没耐久,哈哈

网友:
哪天我的004也变这样???改!!!!!!

网友A:
嘿嘿 6楼说的我记住了

0704A平放不行的。现在知道了 这个陀螺 真的很 特别的
那么现在的陀螺如果竖放也是不能飞的是不是呢?

网友:
LZ的CN12桨保护器哪里买的?另外我也关心 LZ的0704B真的是仿的吗。怎么鉴别啊。藤椅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04A平放不行的。现在知道了 这个陀螺 真的很 特别的
那么现在的陀螺如果竖放也是不能飞的是不是呢?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没用过0704B,去ESKY的官方网查到说明书,是平放的,怎么了?
0704A你就平放飞好了,祝你好运飞一次炸一次! 呵呵

楼主:
这有啥好吵的,爱咋放就咋放。只要能飞,你不放都行

网友:
如加上淘宝上 004金属升级件 日字框和H夹超酷

网友:
高手

楼主挑起吵架贴啊,影响和谐, ,还是说说尾巴的配置吧,,吧零件型号报上来,,

网友:
楼上几位

有啥炒的
还真扣题哦

网友:
尾电机 陀螺仪都是怎么接的 上个接线图看看

网友B:
折腾好啊~

网友C:
接线图别人早上了,我只是用控设置混空程序,抛弃了单独的混空器,接线方法很简单,唯一注意一点就是尾巴的有刷电调接入陀螺时,要把中间红线断开,尾巴有刷电调和主马达无刷电调并联后接电池。如果不断开尾巴有刷电调中的红线的话,接收给陀螺供电,尾有刷也给陀螺供电,这样一来,陀螺很容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