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210小拖板为什么这么紧??你们有这样的烦恼么

楼主(2009-09-16):
今天要车个锥面,用到小拖板,发现小拖板进给那个呆啊。。。没有一点大、中拖板的顺滑、阻尼感,新的买回来就发现小拖板太紧了,一直也没管它。。。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有什么机关可以调整么?多谢各位!呵呵

网友:
拆开看看你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有锁紧螺丝 找找哦

楼主:
是调整楔块还是什么部位啊?强烈疑惑中,还望坛友不吝赐教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调整楔块还是什么部位啊?强烈疑惑中,还望坛友不吝赐教啊。呵呵

一般说来,楔块调紧了小拖板转动就会较紧,先把楔块调松点试试看会不会紧。

楼主:
多谢楼上兄的帮助,通过调整楔块松紧已经解决问题,只是调整这玩意儿也是个细心活呵呵,紧了转不动,松了又左右晃动。

网友:
自己改造一下,加两个压力轴承手感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