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kv如何测量

楼主(2009-09-16):
一直多无刷马达kv有点疑问,kv是马达空载情况下电压每上升1v,马达增加的转速。
     这里电压每上升1v,我有点想问,现在无刷马达都要通过电调来驱动,那这个电压上升1v,是指的电调输入端的电压上升1v吗?可是电调不可能一点不消耗能量,再说不同的电调质量也不一样,按说kv是电机的一个固定参数,对他的定义却并没有包含对所使用电调的定义,可是无刷马达没有电调又运行不了,这样会不会显得定义不明确呢?
     另外,有动手能力强的模友能告诉我如何精确测量马达kv吗?一般转速计都是要测上了桨的转速的,这和kv还是有差距的,另外我还有个疑问,假如采用2s的电压,电调的输入端就一直是2s大概7.4v的电压,半油门的话输入端电压还是7.4v的电池电压,具体控制部分在电调内部,桨的转速和油门位置有关系,但是和输入端的电压显得并没有关系。如何来推算kv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希望模友们帮助。

网友:
 沙发
明白是明白了 不好意思 我回答不了你

网友A:
假如你给电调吃11.1V的Li电,电调也会给电机11.1V电量。。。
想要电机转快点电调就要给电机多给点吃的。。(哪也要看电池有没有那么多吃的)
电调看电机吃的那么欢,自己肯定会偷吃点。

网友A:
这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我也没怎么看懂你要说的意思。。

关于无刷的怎么识别KV值大小。。这个不好办,直接找性欲高的卖家一般不会有问题。。
实在不放心想自己在测下,好像淘宝有卖红外转速表(测转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给电调吃11.1V的Li电,电调也会给电机11.1V电量。。。
想要电机转快点电调就要给电机多给点吃的。。(哪也要看电池有没有那么多吃的)
电调看电机吃的那么欢,自己肯定会偷吃点。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我也没怎么看懂你要说的意思。。

关于无刷的怎么识别KV值大小。。这个不好办,直接找性欲高的卖家一般不会有问题。。
实在不放心想自己在测下,好像淘宝有卖红外转速表(测转速的)

精妙。
但不知道性欲高的卖家怎么找。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感谢上面模友的讨论,不过我还是没明白。
    我想电池给电调的电压是容易确定的,但是电调给电机的就不是简单的直流电压了,基本上是通过改变频率来调节马达转速的。
    一般电池给电调的电压是不变的,即便你把油门只打一半,如果是2s的电池,电调的输入端依然是7.4v,油门打满也一样。如果我用转速机来测马达带桨的转速进而估算马达的kv,我是不是应该把油门打满,然后把此时的马达输入电压当成是7.4v呢。然后用转速/7.4v来做个估算?  是必须用满油门的转速吗?因为如果我不打满油门,用一半或者1/3这种情况,电调的输入仍然是7.4v,电调给马达的电压我连近似等效的电压都无法估算,所以有点为难。
   我表达能力弱了点,大家见谅

网友:
当然是用满油门的电压了 , 另外转速计也是必备的

网友:
满油门满电测。。才会得到大概KV值
带桨的话不好测。。桨会降低转速,在电机轴上装个别的小东西,用转速计测。。

网友:
带桨不是不好测,是桨会降低转速,有很大的误差
不知道把电机带上桨保护器不装螺旋桨能不能测到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