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的DSM2制式多通道失控保护功能如何实现(已解决 ...
JR DSX9的DSM2制式多通道失控保护功能如何实现(已解决)

楼主(2009-09-16):
配合RD921请问如何实现除了油门通道外任意通道的失控保护。最近要上
FPV
了,本来个人理解是配对时
遥控器
的推杆位置就是失控保护动作位置,却发现只能操作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位置,其它通道无动作,请问各位JR老鸟, DSM2制式是如何实现多通道(最少两个通道)的失控保护的。

网友A:
在对码时设定遥杆位置

网友B:
楼上正解!
LZ可以仔细看看两本说明书中薄的一本

楼主:
原帖由
DSX9
于 2009-9-16 19:29 发表
在对码时设定遥杆位置
我试了,对码只记下了油门位置,比如AUX1等通道状态没有在接收机失控保护记忆下来,是不是要在工程菜单里设置啥后再对码?说明书没保留薄的那本,特请教!

网友C:
2.4G可以设失控保护?

网友D:
说明书上有的,对码时只记油门,叫普通失控保护,另外还有增强失控保护模式
BIND时,先插插头,开接收机,然后拨掉插头,按住控BIND钮,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