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垂翼振动

楼主(2009-09-16):
请问老手,我的450在旋停时看见尾垂翼上下有2毫米振动,请问这样正常吗?

网友:
那说明程度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最初的话,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尾轴弯了没有。然后检查尾管支撑杆松了没有?排除了这两个地方就到前部就找原因。

网友:
不光是尾轴,横轴弯曲也会引起。

楼主:
尾轴没弯,尾波箱的轴呈有虚位了,这样会引起尾垂翼振动吗?

网友:
同样关注...我的尾巴也会上下``幅度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没弯,尾波箱的轴呈有虚位了,这样会引起尾垂翼振动吗?

尾波箱有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