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发动机叫什么!有模友有资料能提供一下吗?

楼主(2009-09-16):
这是我能找到得图片了,我想知道它的型号,最好有具体点的参数,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叫电热式二冲程航空模型用发动机,具体参数如下:
冲程:二
鉴定完毕。

网友:
和LS得观点一样

网友:
我只看得懂它是一个装了螺旋桨的内燃机 还有个排气管

网友:
有点像OS15级的发动机!~

网友:
应问LZ一下!

你这是1:1图嗎?
如是可放大缩小的话,,,,,,,,,,,,请自己喜歡什庅容积的便去買吧

网友(2009-10-18):
不是汽油机

网友(2009-11-25):
很常见的电热式二冲程甲醇空模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