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说说碳纤桨的好处?

楼主(2009-09-16):
最近考虑是否要入一副碳纤桨;但碳纤桨最便宜的要40-50元,较贵的要200元;请问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耐炸吗?弹性好?硬度高?不易变形?

另外,玻纤桨的好处又是什么呢?玻纤20元就能买到了,比木桨强在哪里呢?

网友:
沙发,等高手回答。

网友:
碳纤比玻纤轻~木桨使用不当容易射,而且木桨调双桨比较烦。碳纤飞3D动作比较利索。
最重要的还得看做工

网友:
其实碳纤维玻璃纤维都是为了追求高强度,低重量的。
碳纤维性能更好。
关键看你飞什么暴力飞行,而且你是老手,碳纤维吧。
你是新手,只悬停,航线,经常炸。。还是木的或者波纤的吧。

网友:
比强度大,同样强度下质量要比其他材料小得多,可以减小旋头的陀螺效应。
硬度高,弹性变形非常小,可以增加飞机的灵活性。

网友:
lz你要是就为了解决急加油甩尾的问题我觉得你还是别换桨了。如果经常炸鸡,也别用碳桨,太浪费。碳桨总体上不如玻纤桨耐炸,不过比木桨好。碳桨最大的好处,轻、高刚度、因为价钱贵,质量一般比较好。飞3D很有优势。

如果你经常炸鸡,可以去买些9元到10元的木桨。反正通常也就一个多小时的使用寿命。飞越和义乌的无门派都有卖,质量也应该不错。

如果一定想买碳桨,我推荐飞越的40元高性价比碳桨,质量很不错,超值。

20元玻纤桨我觉得就没必要买了。桨这个东西,制造比材料重要。20元的玻纤恐怕只是鸡肋。

网友:
450没必要碳纤 练习机会经常炸的

网友:
ls的几位大概不飞3D的吧
碳纤浆只有2个好处: 重量轻, 刚性强
没用过玻纤所以不发表评论
木浆从高速到静止需要距离, 因为软. 而且3D不飞能上下狠拍的动作, 不然会碎
碳纤桨不只有一种, 其实也是分等级的. 只有超硬的碳纤桨才能做到从全速瞬间到静止. 普通碳纤维在暴力3D中还是会觉得软.
碳浆还有金属件的存在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刚性. 只有这样, 才能做出暴力而精确的动作.

网友:
不飞3d的话碳桨相对木浆只会觉得稳一些, 差别不是很大. 没有太大的必要

网友:
木桨飘过,没一副寿命超过10个起落的`哈哈`

网友:
我用飞越的40元高性价比碳桨,质量很不错,超值。

网友:
40元的碳纤桨应该是仿碳纤的吧

网友:
用过了碳桨就不想用木桨了

网友:
额,轻,强度高,适合3d,新手不推荐,就玻纤吧

网友:
新手悬停木浆可以了~

网友A:
碳桨一炸即断,可以保护旋翼头金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桨一炸即断,可以保护旋翼头金属件

网友B:
玻纤和不错啊:
一是不炸的话长期不更换也没事,
再就是便宜-10来20块就到手,比木的部分性能好,而且贵不了几块钱。
三就是商家进货多,颜色多样,能很多选择,衬托爱机的颜色很好。
四就是中低级的玻纤桨出厂规格普遍比木的平均水平高,有些甚至新桨放上去不用做平衡,就不用调试,没,没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纤和不错啊:
一是不炸的话长期不更换也没事,
再就是便宜-10来20块就到手,比木的部分性能好,而且贵不了几块钱。
三就是商家进货多,颜色多样,能很多选择,衬托爱机的颜色很好。
四就是中低级的玻纤桨出厂规 ...

现在碳桨价格便宜,质量好的玻纤桨,价格和碳桨差不多一样了;质量差的玻纤桨,那个鸡肋啊,还不如不买。

网友C:
碳桨好像不耐炸

网友D:
原厂碳桨好看啊, 可是真tm贵

网友E:
我老老实实的用9元的木浆。

网友F:
俺觉得碳桨的飞机性能太帮,所以还是木桨的飞机容易控制,慢,嘿嘿
新手木桨蛮好的,没必要碳桨

网友G:
轻~~硬~~脆~~贵

网友H:
飞越40元的碳桨是A品吗

网友I:
新手几个月来炸飞了二、三十付木浆了,那天偶然装了玻浆,那声音、感觉都给我以震撼,木浆没法比!但听说玻浆炸机毁旋翼头,最近在飞越也买了40元的碳浆,看样子买对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