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_sky King3的陀螺仪怎么样是锁尾模式(Esky是不是把说明书写错了)?

楼主(2009-09-16):
看说明书上说陀螺仪切换开关向上是非锁定(陀螺仪上红色指示灯亮),向下时锁定(红色指示灯灭)。但是实际飞的时候发现不管开关在上还是下,机尾都会向左旋转。增大感度就会出现机尾剧烈摆动(开关在上下位置都一样),根本找不到一个平衡点,而且把开关拨到上方后自旋现象还能减轻一点。
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本还想买个小点的机在家里也能练习一下,结果飞都飞不起来。有没有也在飞KING3的朋友能指点一下,感谢。
另外尾舵机买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方向好像行程大了些,舵机臂只走了一半就会卡住动不了了,这样长时间下去会不会烧了尾舵机啊?
另外还有就是左手油门的控制,说明书上写的左手油门遥控器控制机尾旋转的是右手的摇杆?但是实际操作时是和左手油门控制在一起的!

网友:
红灯亮是锁定,,,,

网友:
尾巴没调好只怪你技术不好,慢慢学慢慢调吧

网友:
多练练吧

楼主:
到底是Esky把说明书写错了还是我的控有问题!
说明书上说把陀螺仪锁定切换开关拨到上面(我遥控器上写的0)时,陀螺仪处于非锁定状态,这个时候陀螺仪上的红灯会亮!

网友A:
你想用esky飞不行,起码你得把控和尾舵机全部换掉,否则,你是不可能飞好的,锁尾都锁不了,尾巴乱转,我的换了控与尾舵机后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esky飞不行,起码你得把控和尾舵机全部换掉,否则,你是不可能飞好的,锁尾都锁不了,尾巴乱转,我的换了控与尾舵机后才能飞。

你好,你换了哪一种尾舵机,陀螺仪需要一起换吗?

网友(2009-10-18):
不用吧?把尾浆换成450的浆就行了,我的都是,原装的浆,推力不够就这样了,这机就这通病,小问题处理一下就行,别去再换什么设备了,烧钱啊!

网友:
亮紅鎖尾

网友:
可能你没调好..我的KING3很稳..没出现过自旋.. 就是在对尾下的右边管螺距的那个舵机扫齿了..扫的很奇怪..飞了一次后第2天发现JJ调螺距时调高后往右偏.找了半天原因才发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