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S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不知道其他3S
电池
是怎么 样的,我的电池是新的,有一个BB低压报警器,问题是现在BB面有一个灯亮,并且开始提示有一节电池电压不够,可是飞一样的,充电也没用,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呢?电池没摔过,会不会是里面的线掉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大虾指教!!!
感谢啊!!!

网友A:
飞多久开始提示有一节电池电压不够?
充电也没用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一节电池大肚子了?

网友B:
能飞的话 如果不掉动力就证明电池没问题。多半是报警器的原因哦!

楼主:
飞是能飞,电池也没变形,就是报警器老是响,充电的时候也是显示电池电压饱和的,不用充电的!!
不晓得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C:
报警器坏了吧?

网友D:
用万用表量过电压没?电压正常就是报警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