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炸了

楼主(2009-09-16):
唉,做了很久,几天飞,炸了,郁闷,
不知道为什么,吊飞都可以的,就是在飞的时候只要拉上升用力快了点就直接一个后空翻,吧唧,
,掉地上了,次数多了,就炸了,
是不是电池位置没放好啊,还是重心的问题么?或者是操作不当?
新手就是郁闷,什么都不知道,有高手帮忙么???
请求!
2312电机
30A电调
9060浆
90CM翼展,

全重510克!

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
舵机什么的,没开遥控器的时候为什么都是自己乱动的啊 ?

网友:
有干扰吧?

网友:
你的重心靠后了,要稍微向前移一点就解决了,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炸鸡。

楼主:
果然是那个重心啊!!
好郁闷,我朋友还告诉要吧电池往后放放,把尾巴压重
哈哈哈!害我炸鸡!!

网友:
你朋友够坏的

网友:
你朋友不教好的专门搞坏的,你看我多够意思一下子帮你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什么的,没开遥控器的时候为什么都是自己乱动的啊 ?

没开遥控器?先开遥控器再接电吧老大

网友:
一拉杆就一个筋斗,把升降舵行程调小

楼主:
呵呵,看来还是要多练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