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FPV 9.15/龙岩

楼主(2009-09-16):
本地油机高手的FPV 翼龙视频, 飞的很好, 但是用我的MP4录制 效果太差了.....
这视频9月15号飞的, 今天16号 ,他就飞丢了, 视频接收电没电, 丢失视频...
发帖纪念....  PS: 翼龙绝对是FPV神机 !

网友:
能否请教个小白问题,一直很疑惑,没有数据显示那个东西,怎么识别回来的降落点。比如飞了一公里外怎么找到起飞点?

网友:
所以飞FPV之前一定要熟悉地形!

网友:
我只能说:恭喜石头,马上又有心飞机了

网友:
卫生纸?!??

翼龙确实神机~~
我唯一一次飞丢~ 控失去信号了~
我事先设置了失控保护~ 无信号~关闭动力盘旋~
最后居然无伤自主降落~~ 飞机气动性能好啊~
LZ机翼上写上手机吧~ 我就是写了才安全找回的~

网友:
哇,闽南语?潮州话?卓一婷?

网友:
BG4IIX深切慰问

网友:
致电慰问

网友:
飞的很棒。

网友:
龙岩老掉翼龙啊

网友:
飞的好高啊!

网友:
同问,卫生纸做什么用?

PS:视频接收没电。。。。。。这个错误有点低级,照理说,冷静处理,换上一块新电池,可能还有机会救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