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点焊之微距欣赏

楼主(2009-09-16):
烙铁焊欣赏多了(清晰的近距离焊点图片几乎没有),给朋友们换一下口味,看看本人电池点焊过程中留下的些许图片,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个用什么焊的?一直想自己做几个,就是不会焊,教教呗

网友:
看这个焊点,楼主的点焊机不错啊,发图看看机器吧。

网友:
机器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會出售嗎...?

网友:
淘宝好像有500块一台的点焊机器

网友A:
点焊机不贵,到当地的通讯工具市场一般的300多一台足够应付日常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不贵,到当地的通讯工具市场一般的300多一台足够应付日常的需要

呵呵...
300多的点焊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问问工具狂人就知道了
点焊还是很漂亮
我这种动手能力不强的要是适合用人家点焊成品的
另外工具狂人这个是电流太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不贵,到当地的通讯工具市场一般的300多一台足够应付日常的需要

看LZ的图片,镍片应该是0.3mm厚的,300多那个焊机点一下可能印都没一个。就是一般2千多的交流焊机也点不牢的。而且看镍片的烧蚀程度电流应该相当大,但焊点没有粘针而且圆滑,焊机和焊针肯定都是高档货。

网友:
这机器得5000以上的,带软启动功能的,大电流的容易打花

比我的焊的漂亮

网友:
论坛上的人不得了啊

每个人的设备都这么霸道

感情不是玩模型

是在烧设备

网友B:
我觉得点焊不一定非要电焊机,直接用A123电池做电源。电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点焊不一定非要电焊机,直接用A123电池做电源。电流应该没问题。

用手拿导线按着电池触点吗 ?

网友:
呵呵,说句题外话,仅能算一般意义上的特写,距真正“微距”尚有一定出入  没有专用微距头,可以试一下“标头倒接大法”,就是对焦只能前后移动机身,麻烦点而已

网友:
沙发的第二张是18伏电动工具的电池组,应该是15只镍镉电池,上面还有一个。

网友:
有这工具做电池焊接真好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点焊不一定非要电焊机,直接用A123电池做电源。电流应该没问题。

电流差远了,点焊大功率的电流要50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差远了,点焊大功率的电流要500A

并联5只就够了,呵呵

网友:
自己做一个点焊机也来玩玩看

网友:
点焊机呢??看看哈

网友:
要是真想大电流放电,点焊不推荐的。

1、电焊的内阻一般不好控制,电池的自身内阻只有8-10毫欧,点焊的接触会增加近10毫欧。这种增加肯定会影响暴力飞行的。
2、点焊是靠点的拉力让连接片跟电池连接,但是接触面在大电流的情况下,氧化很快,所以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接触电阻变得不可接受。除非双面镀金,防氧化老化。

最好用铜片采用焊锡打焊。
这就是锂聚合物电池不采用点焊的原因。模型动力电池放电量大,不推荐采用点焊,要是电动自行车用就点焊吧,电流小,而且一般电池会有并联,连接电阻也会变小

网友:
楼上你测过吗?锡焊的电阻可比点焊大得多了

另点焊点的实际有效通过面比点焊片的横截面大得多

网友:
合格的点焊焊点是焊片和电池极片熔接在一起,并非接触,所以电阻并不比烙铁大,但由于是两种高熔点金属熔接耐温和牢固性都比较高。电流容量也可以通过多点点焊解决,不过由于点焊对焊机功率,焊片厚度、宽度以及工艺有要求,必须注意很多问题才能保证焊点的合格率。一般用户自己点焊会造成不易察觉的虚焊,造成烧焊片的情况。

网友:
垃圾锡就不知道…好锡焊出来…绝对比这个电焊好多…玩车那样高低起伏的电流…都是用焊电片用焊锡焊接的…

网友D:
合格的点焊焊点是焊片和电池极片熔接在一起,并非接触

这才是关键的

一般玩家是因为不具备点焊机这个条件和工艺,所以才采用的锡焊

网友(2009-11-14):
这个东西 自己能做吗? 看过以前有不少人自己做 点焊 !!不知道有多少技术含量

网友:
焊接的接触面大,接触电阻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格的点焊焊点是焊片和电池极片熔接在一起,并非接触

这才是关键的

一般玩家是因为不具备点焊机这个条件和工艺,所以才采用的锡焊

我想問你,,,錫焊.不是電池極片就不是熔合在一起那是怎麼可能緊密焊接?
先瞭解一下锡焊的原理

 锡焊是将熔化的焊锡附着于很洁净的工作物金属的表面,此时焊锡成份中的锡和工作物变成金属化合物,相互连接在一起。锡与其它金属较铅富有亲附性,在低温容易构成金属化合物。

 总之锡焊是利用焊锡作媒介籍加热而使A、B二金属物接合,进而由溶化的焊锡与金属的表面产生合金层。
點焊那細小的焊接點..
電阻=電阻率*S/l   長度不變的情況下面積越大電阻就越小.錫的電阻率是0.22 鎳鋼片我沒找到.鎳到時找到128至於鋼沒找到.
說實話.就算你說5000塊一台點焊機算什麽?
人家玩車的.一台TURBO 35都3000多了....
爲什麽全世界人都用焊錫+焊電片連接電池.
因為好用多了..而且拆卸方便.

网友:
“爲什麽全世界人都用焊錫+焊電片連接電池.
因為好用多了..而且拆卸方便.”

好用和方便倒是,但是全世界人都用,

网友:
我说模型上呢…工业上为什么要用点焊理由很见到…大批量…高生产速率…还跟你一个一个焊吗?

楼主:
最近工作太忙,少有作品出现,呵呵。加之A123价格一路走高,暂时不想玩这个东西了,看看朋友们的帖子也不错。

网友(2018-12-30):
做得真不错啊

网友:
焊点太差了,点的都是发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