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pro出现的严重问题,惨惨惨

楼主(2009-09-16):
昨天第一次试飞新装的YT450pro,发现不能锁尾,推油门飞机自旋严重。

请教各位LS后今天调整了感度,并按照说明书调了一下LIMIT,刚刚弄完,尾舵机一阵乱摆、同时pitch的舵机也上下摇动。飞机完全不听控的使唤了。

仔细观察了下,发现接收的红绿灯交替闪烁、尾舵机、pitch舵机乱摆。

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相关信息如下:
1、接收机:futaba r617fs  2.4g
2、450pro super combo原配的所有电子设备
3、电调按照老羊的布线安装在电池座下面,试机机时感觉有点烫

4、每次调试时,接上电池时,如果电调顺利自检,则所有舵机正常、控也能控制机机
                           一旦接上电池,舵机乱摆时,电调自检都不能正常进行了。

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啊???

网友:
误导啊,很明显是人的问题。。。。

网友:
找老手帮忙调一下

网友A:
发现接收的红绿灯交替闪烁,这个是2.4G接收机对码没对好,LZ重新对下码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接收的红绿灯交替闪烁,这个是2.4G接收机对码没对好,LZ重新对下码就好了

我感觉也是接收机的问题,线全拔了从新配一下对,重来一次看看,我的机器没有出现这问题,也是super combo,但控是JR的
或者看看是不是陀螺仪设置问题,第一个绿、第二个绿、第三个红(翻转)、第四个绿、第五个红;供参考,如果不是的用方向舵摇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也是接收机的问题,线全拔了从新配一下对,重来一次看看,我的机器没有出现这问题,也是super combo,但控是JR的
或者看看是不是陀螺仪设置问题,第一个绿、第二个绿、第三个红(翻转)、第四个绿、第五个红 ...

陀螺设置与你的完全相同;应该是接受的问题,NND,我的这个接受本来就因为布线的问题搞的位置很怪异了,得把整个侧板拆下来。
明天拆下来给各位大大看看吧。
另外我可能要把电调弄外面来固定(准备固定在侧板了),主要电调在那个位置影响魔术带固定电池了,另外就是测试的时候发现电调非常烫。

网友C:
410M舵机有损坏。

你把斜盘,一个一个的拔下来,你会发现在拔下某个舵机的时候,你的接收机好了。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当时发现410M烧毁一个。郁闷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0M舵机有损坏。

你把斜盘,一个一个的拔下来,你会发现在拔下某个舵机的时候,你的接收机好了。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当时发现410M烧毁一个。郁闷要死。

靠靠靠,不会吧!!!!今天赶快试试

楼主:
已经拆下侧板,直接上接收电试了下

果然,没有多久Aileron发烫了,现在彻底不动弹了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65MG也发生过一次这个情况

网友B:
lz最后上一个结论阿,我们好防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最后上一个结论阿,我们好防范!·!!

结论啊,还没有!正在等新定的410M和65MG,到货后换上看看再说结论吧。
目前继续飞我的sport的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410M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