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也收到了A123电池

楼主(2009-09-17):
收到从深圳EMS快递过来的20节A123电池,总共花费138美元。这个电池不知道在国内为什么这么便宜,taobao上差不多是每个30块人民币,在美国,6枚一组的就要129美元。还顺便从本地买了一个Hyperion 0606i的充电器,99美元(国内我看卖620人民币)。
就是模型配件这块,还是国内便宜很多。

网友A:
taobao上的123电30元的应该是翻新的电池.等你买回来对比一下你买的新电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了

网友:
138美元买的A123,,,建议LZ上个图看看。

网友:
楼主知道 battery giant 吗,是美国专卖电池的连锁店, 通过他们买是 10刀 一节。 你可能买贵了。
你去问问电动工具的电池组,一组6个 60多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的123电30元的应该是翻新的电池.等你买回来对比一下你买的新电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了
补充几句,据电池供应商的透露,那些所谓全新电池,无焊点电池,基本是国内生产厂代工过程筛出的不合格的次品。以吨为单位推出市场处理。近期的电池成色好。JS可以有2--3倍的爆利。LZ买的是商品电池,放心。与垃圾价格是没法比的。

网友:
美元  !你是老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几句,据电池供应商的透露,那些所谓全新电池,无焊点电池,基本是国内生产厂代工过程筛出的不合格的次品。以吨为单位推出市场处理。近期的电池成色好。JS可以有2--3倍的爆利。LZ买的是商品电池,放心。与垃圾价 ...
怪不得a123价格不断上升!

网友:
就是常州工厂的B品,正在考虑是不是弄点来卖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从深圳EMS快递过来的20节A123电池,总共花费138美元。这个电池不知道在国内为什么这么便宜,taobao上差不多是每个30块人民币,在美国,6枚一组的就要129美元。还顺便从本地买了一个Hyperion 0606i的充电器,99美 ...

发点照片上来嘛
有图有真相
说起来国内的A123还是超值的啰
要是可以交给论坛上的工具狂人或者什么电池检测机构来的评测一下就好了

楼主:
好像我不能回复别人的帖子

因为我是新兵。

感谢“切风40.83”的信息,我这就去看看那个店。
回“ wuhong”,虽然我用美元,但是我不是老外,因为在美国买东西必须得用美元。。。
回“ 老支青”,我估计我买的电池就是你说的“垃圾电池”。。。这儿卖的正品电池就像我帖子里面说的,129美元6个,平均20美元1个。
回“ 胸口别朵大红花”,taobao搜A123出来的图,就是你想看的图,没区别,纸壳的。

网友:
弄好了 发个视频 看看飞行时间和爆发力 线性几知道好不好了

网友:
二手的A123用到现在唯一不足处是一致性差。
固翼直机都在用,很对得起它的价格。

网友:
由于一致性差,我的0403i总是报错而结束充电。老要人工干预

网友:
138美元买20节你还真以为A品

这个价钱还想买到A品只能是在安慰自己  恐怕要在话一倍以上的价格才能买到A品, 我想你也是花了大价钱买了B品而已   我花28元买的B品也不一定次于你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家也不要争什么了

网友:
发现本坛子里对于A123有一个很奇怪的认识,就是认为A123 26650卖价是150多。我们飞客接触A123也还算多了,不管是什么价格都没有离谱到150一节26650的。麦格纳用A123搞电动大巴,要是这个价格,估计每辆售价上亿了。A123价争论了这么久,其实可以参考一下INTEL、AMD CPU的供货模式,零售盒装的价格和供给戴尔、华硕的价格差异,以及INTEL、AMD都重来声称市场上没有散片的CPU。国外那些店零售价那就不说了,我们也做了不少外单,人家拿去直接把我们标价上的人民币换成EUR或是USD,后面的数字基本不变。不过老外还是有一点比较好,都是进飞客5星品质的,其他星级的都不要,所以至少还是花了高价买了好东西。

网友:
06年底,国内代工A123的工厂,供货价,5.xUSD,不知道那些天价是怎么来的,就算是崭新拆包的德伟电池组,也不过8USD左右一节,国内卖的贵的说便宜的是垃圾,贵的离谱,坑害自己人,还有脸造谣,真不要脸

当然,那些所谓全新的,我也没用过,不知,我就知道我的10块RMB一节的拆机垃圾货,用了好久了,至今未出现完全损坏的,就是不太平衡,有的内阻大,自放电率高,有的好一些,所以,买了A8用来每次都可以平衡充电,不然用B6平衡时间太久了

网友:
我20元一节买的B货和12元一节买的拆机货用起来动力完全一样,只是B货放电时间略长一些,但自放电率也稍高.平时充电直接稳压恒流4A串充,隔一段时间做一次平衡就OK了~

楼主:
我想大家可能是误会了。请仔细看我的帖子,根本没说我的电池是原装正品。之所以从深圳买,是因为便宜(即使算上贵死人的运费)。而且买回来的电池跟大家在国内买的一电池样,就是所谓的“B货”。138美元20节,换算下来大约是7美元一节,这个价格已经远超国内的价格了。

即使如此,还是比在美国买便宜。美国确实有商店卖散装A123电池的(A123公司本身也在出售6个电池一组的样品,给别人做试验用的,价格120美元),外包装跟国内的不一样,应该是真正的原装正品,可是价格呢?16美元一个。

我想这个算术很容易算吧,大家就不要再较真了。总结一点,我买的也是“B货”,跟你们买的一样。

楼主:
另外一点,美国通用公司做电动汽车的电池确实也是来自于A123公司,但是不是我们手里的26650电池,而是一种专门定制的片装电池,能量重量比据说比26650高很多,在零售市场是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