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7):
那个可以告诉我全浸浆和半浸奖的区别
  先在这里谢谢先了

网友:
这位有禮的模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可以告诉我全浸浆和半浸奖的区别
  先在这里谢谢先了

应予技術上的支持
1)你说的浆型区别.
同一动力全浸浆的直徑一般比半浸浆的要用小一点,(因是机器扭拒的配对).
同一动力半浸浆的直徑一般比全浸浆的要大,也包括螺距(Pitch),(提高抓水推進的能量)
2)全浸浆和半浸浆的船安装位置区别
用图片表示

全浸浆的船

全浸浆的船

半浸浆的船

半浸浆的船

半浸浆的船

半浸浆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