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螺母的学名

楼主(2009-09-17):
这种螺母会用,但是不知道正确的学名叫啥,借此请教各位DX。
用勾型扳手拆装的。

网友:
好像是叫  锁紧螺母  一般成对使用。

网友:
圆螺母,也叫圆螺帽

通常成对用于机器的轴类零件上,用于防止轴向位移,也常配合止退垫圈,用于装有滚动轴承的轴上,锁紧轴承内圈。

用于强度要求较低的场合

网友A:
GB/T 812-1988圆螺母

楼主:
好的,受教了,再次谢谢各位热心的大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T 812-1988圆螺母
引用国标了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